今天买了只64G的TF卡放在旧手机上居然可以用,格式化fat32 OK

楼主(2016-01-14):
有没有人试过128G,格式化fat32后也可以用?

网友A:
今天买了只64G的TF卡放在旧手机上居然可以用,格式化gat32 OK

标题错了!
gat32是神马玩意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题错了!
gat32是神马玩意儿?

改好了。谢谢!!!

网友B:
fat32是单个文件不超过4G,总容量好像是不超过1T

楼主:
引用 网友B:
fat32是单个文件不超过4G,总容量好像是不超过1T

最大 是8T。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大 是8T。

单个文件不能超4GB吧,我的都是这样

网友:
实际上取决你你手机的软件。孤例不能证明什么

网友:
纯FAT32系统到不了8T,就是32GB,扩展形式的FAT才可以32GB以上,另外SD官方组织对SD卡说明,microSD一样的:

网友(2016-04-25):
用什么工具格式化的?

网友C:
64G的TF卡直接放在旧手机上难道不能用吗?涨知识了。

网友:
和手机,操作系统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64G的TF卡直接放在旧手机上难道不能用吗?涨知识了。

有的手机只支持32G的TF卡。
另外:楼主64G格式化为FAT32手机能识别?也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

网友:
得看多旧   你的结论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