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器720空心杯电机寿命怎样?

楼主(2016-01-14):
手上有几个,连续工作时间有个两三个小时了吧。能不能和新的一块混着用?

怎样判断空心杯电机是否还能再次应用?

网友A:
我的空心板只有摔坏的,没有用坏的

网友:
可以用供电器调节一个稳定电压然后看电流变化,就知道是否还可以用。

网友:
我手里的冯哈伯1717用了几千小时没什么变化

网友:
电刷没磨完就还能用。

网友:
简单的方法带负载看下电流可以判断好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空心板只有摔坏的,没有用坏的

同意你的观点。。
只是,防摔上,你有什么经验了吗

网友:
新旧最好不要混用,空心杯电机寿命高于普通铁芯电机。碳刷的除外

网友:
用在小飞机上没有问题,当发热厉害的时候,电池也没电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意你的观点。。
只是,防摔上,你有什么经验了吗

制作支架把空心杯恰住,在辅以热熔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制作支架把空心杯恰住,在辅以热熔胶

这个方法好,热熔胶大法。。。。哈哈哈   我准备作一个小固定架,用亚克力会不会太重了。。

网友:
我发现坏了的本身的转动灵敏度就差了。。如果更恶劣,直接不能转了。  有用洞洞板做了一个小的测试板,直接来测试空心杯和正反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