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告知:贝能 ICD2的电源适配器的电压参数

楼主(2016-01-14):
手头上有个贝能的ICD2,弄来弄去就不知道是配那个啦?望手头上有的帮忙看下.

网友:
曾经用过的ICD2直接USB供电,不需要外接适配器,现在用KIT3

网友:
ICD2,ICD3都不需要单独的适配器,由USB接口供电。

楼主:
我的是早期的,贝能生产的 白色的 很久不能 都不知甩到哪里去啦
不用适配器 不能供电给目标板

网友:
我做过ICD2 输入经过内部7805的,高于5V就行(8-12V), 网上带电源输入接口的图纸都这样---贝能应该也一样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我用12V的确实是可以的 回头再找找印象中的那个适配器看看是否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