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末要挂,求大大们帮忙做几道题QAQ,大三,题目见内……

楼主(2016-01-15):
QAQ在这里问感觉拉低了前辈们的水平……不过周一就考试了真的走投无路Orz,从昨天就开始看,但感觉抱佛脚已经来不及了………………
求路过的好心前辈顺手拯救……
十分感谢+十分抱歉TAT
于是下面是题目……

Q. No. 1: Two parts:
I. How negative numbers are represented in the computer, describe finite and infinite precision
concept.
II. Give an example of floating point addition (do not use the numbers given on the slides).
Q. No. 2: Describe I/O ports of the MSP430F2013, how they can be selected and programmed (For
help see lecture 2 & 4 slides). Explain the following LED flashing program with a switch, can you add a
de-bouncer action code in this program.
/**************************************************************************/
/* This program to show that if the debounce is not incorporate the */
/* required result of switching on and off will not be achieved */
/* By. D. M. Akbar Hussain 21-09-2013 */
/**************************************************************************/
#include <msp430x20x3.h>
void main (void){
unsigned char blink_status=1;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0x01;
P1DIR &= ~0x04;
P1REN |= 0x04;
while(1){
if (blink_status == 1) {
P1OUT ^= 0x01;
i=15000;
do (i--);
while (i !=0);
}
if (!(P1IN & 0x04)) {
if (blink_status ==1){
P1OUT&= ~ 0x01;
blink_status=0; }
else
blink_status=1;
}
}
}
Q. No. 3: Describe how watchdog timer works using its functional block diagram, explain the registers
and their bits for its programming.
Q. No. 4: Describe how a timer is programmed, what is its purpose. Describe the registers and their bits
for programming; give an example code for timer in up-mode.
Q. No. 5: Describe the MSP430F2013 ADC registers and their bits for programming; give an example
code for converting an analog voltage to a digital value.
Q. No. 6: Compare the two LED flashing Programs (with Polling Technique & with Interrupt Technique).
Q. No. 7: Discuss Communication (Serial & Parallel) including Synchronous and Asynchronous, Describe
SPI and I2C Protocol, explain the USI program with an ADC.

网友A:
你不是妹子,这里估计木有人会鸟你。。。。

网友B:
How negative numbers are represented in the computer 负数在电脑中的存储方式,书上说得明明白白的

网友:
为毛是英文

网友:
因为楼主在国外读书

网友:
英语看不懂呀

网友:
看门狗、定时器、ADC、IO口操作、串并口通信。这有点儿多呀,啥学校,还考这些!

网友:
看头像和ID,该是个妹子,老狼们可以出手帮助了

网友:
楼上还是太年轻了,明显是个基佬好吗?

网友:
全是英语

网友C:
楼主对这玩意不感兴趣
为何不换个课程修学分
何苦自己为难自己呢,浪费时间

网友:
羡慕这些忙着打炮的童鞋

网友:
是双语教学的课程吧?

网友D:
论坛老规矩,有妹子寻求帮助必先上pic。
鉴定通过,要源码有源码,要啥有啥。

网友:
感觉歪果仁教的东西确实靠谱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对这玩意不感兴趣
为何不换个课程修学分
何苦自己为难自己呢,浪费时间 ...

也不是不感兴趣……就是一直拖延症犯,一直想着过两天看结果就拖到了现在orz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妹子,这里估计木有人会鸟你。。。。

其实是的……

网友E:
上PP!上PP!上PP!上PP!上PP!

网友:
捕捉到野生萌新妹子一枚…召唤广大电工速来围观啊~

网友:
快来围观,求真相,求PP

楼主:
引用 网友B:
How negative numbers are represented in the computer 负数在电脑中的存储方式,书上说得明明白白的 ...

哦哦哦已经找到啦!谢谢><……

于是换了个头像_(:з」∠)_……不知为何设为头像以后好像有点糊orz
求随手帮忙做一下题,万分感谢TuT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论坛老规矩,有妹子寻求帮助必先上pic。
鉴定通过,要源码有源码,要啥有啥。 ...

于是照片已发………………球帮忙啦QAQ……………………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PP!上PP!上PP!上PP!上PP!

哈哈  大胡子居然还敢来点评妹纸  哈哈

网友F:
正经向:
已经在国外念书了。。。想必钱没少花。。。
起码英语过关吧。。。
起码谷歌搜索会用吧。。。
去TI E2E/StackOverFlow 电子分站提问,不用上照片也会一大堆的人来帮忙。。。。
早点去请助教辅导,期末也不至于这样吧。。。。

网友:
竟然学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经向:
已经在国外念书了。。。想必钱没少花。。。
起码英语过关吧。。。

是的……都怪我orz,这学期实在太懒散了,一直想加油但是拖延症犯…………
已卸载LOL√,下个学期一定要好好学了……………………

网友:
真妹子假妹子?

楼主:
…………学这个是因为,开始学之前感觉这个很酷………………
开始学以后发现酷的是别人跟我完全没关系=L=

网友G:
完全可以靠脸吃饭,何必折腾技术

网友:
引用 楼主:
于是照片已发………………球帮忙啦QAQ……………………

谁家的女孩子跑到这里来了,爹妈知道吗?

网友:
没玩过430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这个是因为,开始学之前感觉这个很酷………………
开始学以后发现酷的是别人跟我完全没关系=L= ...

确实很酷。。。坚持下去谁都可以酷。。。

表弟也在外读书(现在快毕业了),表示有项目时累成渣渣。。。被学霸虐已是日常。。。

只是你千万要小心“女孩子不适合学电子”这种混账逻辑。。。出国了再被这种王八蛋想法固话就更加不可原谅了。。。

网友H:
哇嘎嘎,又1个开发板,赶紧赶紧了.各大狼友速速现身

网友:
这是考的微机原理吗?怎么都是单片机的东西啊

网友:
有妹子的地方必有群狼出没——“狼出没”

网友:
掉进狼群了!!

网友:
脸像洋娃娃,  有点高低眼, 鉴定完毕。

网友:
妹子有钱注册帐号!

网友:
换成中文估计好回答一点。

网友I:
can you add a de-bouncer action code in this program.

de-bouncer 是去抖的 意思吗 ?

下面代码 符合吗 ?

#include <msp430x20x3.h>

#define CONST_DEBOUNCER 8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blink_status = 1;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debouncer_couter = 0;
    unsigned char key_press;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0x01;
    P1DIR &= ~0x04;
    P1REN |= 0x04;

    while(1)
    {
        if (blink_status == 1)
        {
            P1OUT ^= 0x01;
            i = 15000;

            do (i--);

            while (i != 0);
        }

        if (!(P1IN & 0x04))
        {
            if(++debouncer_couter > CONST_DEBOUNCER)
            {
                debouncer_couter = CONST_DEBOUNCER;

                if(key_press == 0)
                {
                    key_press = 1;

                    if (blink_status == 1)
                    {
                        P1OUT &= ~ 0x01;
                        blink_status = 0;
                    }
                    else
                        blink_status = 1;
                }
            }

        }
        else
        {
            key_press = 0;
        }
    }
}
居然 延时用死循环来做 我 服了 。

网友:
把楼主的图用百度识图搜了下,发现一张相似度极高的自拍照

网友:
额。。。帮你顶起,没学过这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I:
can you add a de-bouncer action code in this program.

de-bouncer 是去抖的 意思吗 ?

哦哦哦哦哦哦!!!!
万分感谢!!!!!QAQ

我还在努力看书,周一求过……

楼主:
谢谢帮忙顶贴的前辈们>_<……
上面那张照片里的妹子看起来比我瘦一点0v0

网友J:
给学姐点个赞,我们的430课就是给F5529例程练习如何往里面烧,最后大作业是自己写,结果基本全都是Copy我的,做了个触摸按键的消抖。。。本人大二,一直玩模数电和stm32,430没仔细学。。

第一个  数据类型分为有符号无符号。。。从程序猿的角度讲就是有符号数负数的第一位是1,正数是0,以此区分正负。一般认为计算机上的数据都是有限精度的吧,通过n位二进制数表示,无限精度我还真不懂
浮点加法是先对阶,然后尾数求和,规格化,舍入然后判断一下位数,可以参考度娘文库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cVGowruQAhN5pEnpybW

第二个,前面那个描述io原理的他给了让你参考2、4节。。。那个程序,楼上给的没细看,源码就第一个if里面是闪灯,然后下面一个if是按键的,要在这里加一个消抖。可以看看楼上兄弟的代码

第三个 ,msp430的看门狗用到的是两个寄存器WDTCNT和WDTCTL,前一个是16bit计数器,不能软件存取,通过WDTCTL控制,WDTCTL高8位为口令5AH,喂狗写错口令就复位,低8位为配置,可以参考430的手册或者度娘http://wenku.baidu.com/view/fd10322cb4daa58da0114a33.html?re=view

啊啊啊后面的解释起来都好复杂,这个要是闭卷考我就稳挂了。。。
定时器的寄存器主要有TACTL,TAR,CCTL0,CCR0,CCTL1,CCR1,CCTL2,CCR2,TAIV
USI是430里面的串行模块,能配置成SPI、I2C等总线模块不能作UART
UART需要比USI更高级的USCI模块

里面关于外设的功能块、寄存器介绍可以看MSP430X2XX user guide

关于中断和轮询的,中断cpu利用率高一些吧,但是中断多了就容易出问题,优先级等等;轮询就是“一直在等待”,cpu利用率低

关于同/异步的串并行通信,主要就是有没有时钟线的问题,UART没有时钟是异步串行,USART多了个时钟线就是同步串行,SPI、I2C都是同步串行吧
并行的比如8080、6800总线是异步的,没有时钟线,数据的传输状态由CS、W/R等控制。SDRAM、DDR这些有时钟的并行总线是同步并行的,数据的传输要在时钟线规定的边沿或电平下传输。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天一本书,一周一学期。
祝考试取得好成绩

(不过我还是觉得LZ不是妹子,或者是照片妹子的男票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给学姐点个赞,我们的430课就是给F5529例程练习如何往里面烧,最后大作业是自己写,结果基本全都是Copy我的 ...

呵呵,这么有心

网友:
这两份资料手册绝对要有,答案都在这里面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呵呵,这么有心

(我是一个高尚的人你信不信)

我从小喜欢做电子类的DIY,自幼学习模数电,说来惭愧,出生以来看的第一本书是555集成电路应用500例,因为书上图多,我喜欢,不喜欢看其他的书,没图,没意思。

现在是有机会大学把电子作为正经的专业去学,我还是很开心的

正事上大学之前我一直想去当个攻城狮,学微电子以后去华为海思,去旭化成,去Intel

但是看到我的小伙伴们在烤柿粥(考试周)挣扎的要死要活,听听老师讲的有时也是有一些问题(并不是不对或者讲得不好,是他们太懂了同学们太小白,中间断档没人填)

然后他们有时候就会来问我,都觉得我讲的还算不错,因为帮他们把一些老师认为理所当然他们却不怎么理解的东西说明白了。

我觉得可能我更应该毕业留校当个老师吧

我爱电子,我希望更多的人爱它

网友:
火贴留名,有妹纸出现的地方狼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PP!上PP!上PP!上PP!上PP!

胡子哥,要不要这么直接啊,你看我沙发位回复时就想,要是是的话,大胡子叔叔肯定要浮出水面了

网友:
目测,这个比 “开发学习” 要符合众人胃口,开发即将被遗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给学姐点个赞,我们的430课就是给F5529例程练习如何往里面烧,最后大作业是自己写,结果基本全都是Copy我的 ...

解释得很仔细,只要翻译成英文就差不多了!这哥们好人啊,真有心,楼主妹子可以考虑哦

楼主:
引用 网友J:
给学姐点个赞,我们的430课就是给F5529例程练习如何往里面烧,最后大作业是自己写,结果基本全都是Copy我的 ...

啊啊啊啊啊万分感谢!!!!感觉稍微有点底了orz……
给学霸学弟点一万个赞~你以后一定能成为好老师哒!

网友:
楼主是哪个学校的 如果真是妹纸 收了!

楼主:
求问一下第五题……求帮忙写个AD转换的CODE_(:з」∠)_………………
我看了半天ADC12的视频教程,最后发现好像要SD16的……跪在了地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问一下第五题……求帮忙写个AD转换的CODE_(:з」∠)_………………
我看了半天ADC12的视频教程,最后发现 ...

参考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于是照片已发………………球帮忙啦QAQ……………………

   这颜值,棒棒的啊。顶一个

网友:
哇哇,好热闹啊这里

楼主:
噢噢噢噢!谢谢~

楼主:
我终于做到最后一个问题了_(:з」∠)_………………
最后求助一下……关于第六题那个比较两种程序辣个,我翻上课的课件的时候好像翻到了这俩,但是关于比较不知道从何下手比较好。。。。求路过的大神帮一下忙TuT
;*******************************************************************************
;   MSP430F20xx Demo - P1 Interrupt from LPM4 with Internal Pull-up
;
;   Description: A hi/low transition on P1.4 will trigger P1_ISR which,
;   toggles P1.0. Normal mode is LPM4 ~ 0.1uA.
;   Internal pullup enabled on P1.4.
;   ACLK = n/a, MCLK = SMCLK = default DCO

;*******************************************************************************
#include  "msp430x20x3.h"
;-------------------------------------------------------------------------------
            ORG     0F800h                  ; Program Reset
;-------------------------------------------------------------------------------
RESET       mov.w   #0280h,SP               ; Initialize stackpointer
StopWDT     mov.w   #WDTPW+WDTHOLD,&WDTCTL  ; Stop WDT
SetupP1     bis.b   #01h,&P1DIR             ; P1.0 output, else input
            bic.b   #04h,&P1DIR             ; P1.4 set, else reset
            bis.b   #04h,&P1REN             ; P1.4 pullup
            bis.b   #04h,&P1IE              ; P1.4 Interrupt enabled
            bis.b   #04h,&P1IES             ; P1.4 hi/low edge
            bic.b   #04h,&P1IFG             ; P1.4 IFG Cleared
                                            ;
Mainloop    bis.w   #LPM4+GIE,SR            ; LPM4, enable interrupts
            nop                             ; Required only for debugger
                                            ;
;-------------------------------------------------------------------------------
P1_ISR;     Toggle P1.0 Output
;-------------------------------------------------------------------------------
            xor.b   #01h,&P1OUT             ; P1.0 = toggle
            bic.b   #04h,&P1IFG             ; P1.4 IFG Cleared
            reti                            ; Return from ISR
                                            ;
;-------------------------------------------------------------------------------
;           Interrupt Vectors
;-------------------------------------------------------------------------------
            ORG     0FFFEh                  ; MSP430 RESET Vector
            DW      RESET                   ;
            ORG     0FFE4h                  ; P1.x Vector (PORT1_VECTOR)
            DW      P1_ISR                  ;
            END

;*******************************************************************************
;   MSP430F2013  Poll P1 with Internal Pull-up
;
;   Description: Poll P1.4 in a loop, if hi P1.0 is set, if low, P1.0 reset.
;   Internal pullup enabled on P1.4.
;   ACLK = n/a, MCLK = SMCLK = default DCO
;*******************************************************************************
#include  "msp430x20x3.h"
;-------------------------------------------------------------------------------
            ORG     0F800h                  ; Program Reset
;-------------------------------------------------------------------------------
RESET       mov.w   #0280h,SP               ; Initialize stackpointer
StopWDT     mov.w   #WDTPW+WDTHOLD,&WDTCTL  ; Stop WDT
SetupP1     bis.b   #01h,&P1DIR            ; P1.0 output, else input
            bic.b   #04h,&P1DIR            ; P1.4 set, else reset
            bis.b   #04h,&P1REN            ; P1.4 pullup

Mainloop    bit.b   #04h,&P1IN             ; P1.4 hi/low?
            jc      ON                      ; jmp--> P1.4 is set
                                            ;
OFF         bic.b   #01h,&P1OUT            ; P1.0 = 0 / LED OFF
            jmp     Mainloop                ;
ON          bis.b   #01h,&P1OUT            ; P1.0 = 1 / LED ON
            jmp     Mainloop                ;
                                            ;
;-------------------------------------------------------------------------------
;           Interrupt Vectors
;-------------------------------------------------------------------------------
            ORG     0xFFFE                  ; MSP430 RESET Vector
            DW      RESET                   ;
            END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终于做到最后一个问题了_(:з」∠)_………………
最后求助一下……关于第六题那个比较两种程序辣个,我翻 ...

如果是比较的话,从哪里下手比较好0 0
之前学霸学弟说的很棒,不过窝想要稍微再详细一点点的……
不胜感谢orz

网友L:
看来你在这么好的学校都不足够地努力呀,时间走了永远不会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来你在这么好的学校都不足够地努力呀,时间走了永远不会再来

_(:з」∠)_是的……我也觉得自己好像一直在把时间浪费在别的地方……
其实我对这门还是挺感兴趣的。。。就是英文不太好,一开始老师讲的时候听的半懂不懂的,后来又没能及时把不懂的地方补回来,结果就恶性循环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比较的话,从哪里下手比较好0 0
之前学霸学弟说的很棒,不过窝想要稍微再详细一点点的……
不胜感 ...

这里说的比较详细:

http://www.csie.ntnu.edu.tw/~swanky/os/chap2.htm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是一个高尚的人你信不信)

我从小喜欢做电子类的DIY,自幼学习模数电,说来惭愧,出生以来看的第一 ...

给你点赞!
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终于做到最后一个问题了_(:з」∠)_………………
最后求助一下……关于第六题那个比较两种程序辣个,我翻 ...

晕,居然用汇编,看到这,想帮你的人少了一半~
不过如果你找坛主帮改个标题的话,那...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完全可以靠脸吃饭,何必折腾技术

废话少说,快帮忙写程序~~

网友:
楼主不好意思啊,我周末出去浪了,没看到回复。看来别人都帮你搞定了。

楼主:
于是窝去考试了!求过求过求过……

网友(2016-03-24):
引用 网友H:
哇嘎嘎,又1个开发板,赶紧赶紧了.各大狼友速速现身

懒羊羊,我在哪个帖子都能看到你,

网友:
这么好的妹子居然学这个,浪费了,瞬间无好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