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克力怎么切外边框呢?是不是得用激光雕刻机?

楼主(2016-01-15):
普通雕刻机有夹具,铣刀貌似不能一次就铣完。中途得重装夹具

网友:
TB有激光直接加工完成了给你的

网友:
亚克力是粘在台面上加工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还有切割完怎样打磨呢

网友:
某宝一大堆这个

网友:
如果你的材料比工件大就没有问题啊,夹具夹在外面,铣刀碰不到。。。

网友:
激光的精度要差一点,因为是熔掉的。

网友:
还可以真空吸附。

网友A:
这是我切的尼龙件

网友:
用激光切,加上切割缝的补偿。精度可以达到0.1mm

网友:
亚克力抛光机 火焰抛光机

网友B(2017-09-11):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切的尼龙件

漂亮,请教你这个是用的什么刀具,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漂亮,请教你这个是用的什么刀具,谢谢!

2mm单刃铣刀

网友B:
谢谢,最近要雕pp板,你的信息很有用,准备用单刃柱刀试试

网友C:
我买的都是3.175的单刃到,14元一个
搭车问一下,不同的深度怎么做的
在那个文泰里面比较麻烦,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有没有SW出来的文件直接产生刀路的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最近要雕pp板,你的信息很有用,准备用单刃柱刀试试

如果是熔点低的塑料要注意转速不能太高,2500左右最高不能超过3000转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都是3.175的单刃到,14元一个
搭车问一下,不同的深度怎么做的
在那个文泰里面比较麻烦,不知道有没 ...

我都是用ArtCam出模型和刀路。SW应该有插件可以出刀路,你搜一下。

网友(2017-12-23):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切的尼龙件

切得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用ArtCam出模型和刀路。SW应该有插件可以出刀路,你搜一下。

swcam学了半天,,没弄明白。不如ARTCAM实用好学。

网友:
工件上打个3.175的小孔,雕刻机底板相同位置也打个,然后敲一个3.175的定位销进去,打3个到4个定位销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切的尼龙件

请教这种刀路是怎么做的,我一直没找到好的办法 你用的什么软件  我一般powermill

网友A:
引用 网友D:
swcam学了半天,,没弄明白。不如ARTCAM实用好学。

我也是最近刚刚才开始学习solidcam,感觉出刀路确实麻烦一点。但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零件修改后,几乎不用做什么修改刀路自己就跟着变了。非常的方便快速。

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他出的刀路效率非常高,无用的动作比较少。应该快速通过的地方都是非常快速的移动,然后到了工件表面再进刀。

比较不太满意的地方是没有找到artcam的桥功能。这么实用的功能应该有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这种刀路是怎么做的,我一直没找到好的办法 你用的什么软件  我一般powermill ...

你看到的这种就是artcam出的刀路,没有什么特别的。。。。

现在刚学习了solidcam感觉也不错,昨天刚试了第一个零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最近刚刚才开始学习solidcam,感觉出刀路确实麻烦一点。但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零件修改后,几 ...

老兄用的哪个SWCAM版本?搭配哪个版本的SW,有时间的话,帮忙出个简易的介绍,借助网上教程,我一直没有弄出加工文件TAP。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老兄用的哪个SWCAM版本?搭配哪个版本的SW,有时间的话,帮忙出个简易的介绍,借助网上教程,我一直没有 ...

SolidWorks视频教程详细版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boCHkvl 密码: r9er

SC视频教程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pKO3TAb 密码: 5xbn

SolidWorks2016 win64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bpCXuzH 密码: i5u9

solidcam2016 win64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hrC6WJi 密码: r28x

我用的就是2016SolidWorks 和 SolidCAM ,给坛子里的兄弟们共享一下这两个软件、还有教程。只要花两天把视频都看一变基本的操作就差不多了,但要想成为高手还要继续学习了。

那个SC的视频很小,确非常清楚,很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视频教程详细版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boCHkvl 密码: r9er

资源收下了,谢谢LS,抽空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视频教程详细版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boCHkvl 密码: r9er

多谢,多谢,软件教程都有了,这么全的,谢谢!!

网友:
之前做过,圆的留余量,上车床车再抛光,方的上沙带机,再抛,用TYPE3做刀路,整板出

网友:
是24000的4KW电主轴,单刃刀,快切,遇上板材不好,粘刀就狂喷气加脱模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