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KEIL4定义结构体,引用的时候报错

楼主(2016-01-15):
在disp.h里面定义了这样的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int MultiDispMsCount; //累积时间
        unsigned int ChangeTimeCount;
            unsigned char LedComNum        ;
            unsigned char ScanT;
        unsigned int WaitDispCount;
        unsigned char DataBufLeft[2];  //左边数码管数据缓存
        unsigned char DataBufRight[2]; //右边数码管数据缓存
        unsigned int  ModeChangeTimeCount;
}SYS_TASK_DISP_FORMAT;

extern SYS_TASK_DISP_FORMAT Disp;

然后在disp_function.c里面调用了这个disp.h文件,
并且做了这样的声明SYS_TASK_DISP_FORMAT Disp;
Disp.DataBufLeft[0]为什么这样引用会报错,,,但是我同意的写法用IAR编译就不会报错,得到的就是正确的结果

网友A:
我有强迫症,开头空格数不一样,随便留空格看的不爽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看着没问题,报什么错?

网友:
报错的信息为什么不发?另外头文件里应该只留下声明,包含定义的话会在包含这个头文件的模块里都定义了这个变量,不同模块对应不同的地址单元。

网友:
extern struct SYS_TASK_DISP_FORMAT Disp;  试试

网友:
同样表示疑惑,在IAR里面确实没有报错,在MPLAB里面同样也会报错

网友:
看起来不应该报错,但是你得把报的什么错发出来才能给你找问题啊!

网友B:
你在h文件里用了extern SYS_TASK_DISP_FORMAT Disp;
在C文件里又定义了SYS_TASK_DISP_FORMAT Disp;
这就相当于你引用了一个外部的变量,又在本地定义了一个同名变量,不符合规范的。

网友:
加上
#define _MAIN_C

#ifndef _MAIN_C
程序段
#endif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h文件里用了extern SYS_TASK_DISP_FORMAT Disp;
在C文件里又定义了SYS_TASK_DISP_FORMAT Disp;
这就 ...

这个没问题啊。
extern只是变量声明而已。
SYS_TASK_DIS_FORMAT Disp是变量定义,并不冲突。
一直都这么干的。

网友:
报的什么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强迫症,开头空格数不一样,随便留空格看的不爽

这里是复制过来的,所以是这样的

楼主:
问题决解了,确实这样不会报错的,是我自己弄错了,别的地方弄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
.不行的时候可以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