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fi信号能穿透FPC排线吗

楼主(2016-01-15):
刚发现结构设计的时候有点小问题,LCD的FPC排线会挡在PCB天线的另一面。也就是FPC排线会挡住天线信号发射的一个方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wifi信号的传输

如果影响比较大,就得想办法重新走线,把天线移开....

网友:
就看你的wifi要达到什么效果了,影响是肯定。要求不高就不改

网友:
导体在天线的周围,肯定会对天线的辐射特性造成影响,具体影响到什么程度,要么通过仿真,要么实测,直接结果就是影响通信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