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 2.7V~4.2V转3.3V IC

楼主(2016-01-15):
LIR2032是2.7V~4.2V,但是有芯片需要工作在3.3V,怎么破?

网友A:
TI的TPS61221  国产的 BL8531

楼主:
XC6206是LDO,当电池电压低于3.3V时,它还能输出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的TPS61221  国产的 BL8531

    TPS61221是固定3.3V输出的升压芯片,并且不具备LDO功能,也就是说输入电压必须小于3.3V输入,输出才能有正常的3.3V稳压输出,请试验用1.5V输出看3.3V输出是否正常?

     当输入电压高出3.3V时,占空比为0,升压功能不在存在,输入电压会通过二极管(以及MOS)直接流向输出,而已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的关系将是相差Vd(二极管管压降,忽略电压压降)

楼主:
搜到了LIR2032的放电曲线,当电压低于3.3V时,容量低于20%,此时不启用3.3V的芯片功能,其他功能可以用,强制用户充电

网友:
10A45电荷泵

网友B:
普通的 低压差LDO就可以了
ps
LIR203电压低于3.5V或者在低点
就可以认为电量耗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XC6206是LDO,当电池电压低于3.3V时,它还能输出3.3V?

不好意思 没看清楚输入电压范围

网友D:
TI的TPS6300x(x=0,1,2)

网友E:
TPS63001,固定3.3V输出的,用了很多了
TPS63000是可调输出的

楼主:
看了一下,这个是固定5V输出的,spec说的是个升压芯片。后面接个LDO到3.3V就OK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 没看清楚输入电压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 低压差LDO就可以了
ps
LIR203电压低于3.5V或者在低点

谢谢,后来我想明白了,当电压低于3.3V时就关掉那个芯片的功能。
其实是个蓝牙模块,低于3.3V应该也能工作,但是资料上写的是3.3V,所以还是保险点,关闭蓝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TI的TPS6300x(x=0,1,2)

谢谢。完全符合我的需求,但是X宝上要6元左右,价格小贵,决定用别的办法省掉这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TPS63001,固定3.3V输出的,用了很多了
TPS63000是可调输出的

谢谢。完全符合我的需求,但是X宝上要6元左右,价格小贵,决定用别的办法省掉这个芯片。

网友F:
TPS6300X增加的成本,还不如电压不够3.3VLDO,然后低电压报警、要求用户充电或者关机啥的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F:
TPS6300X增加的成本,还不如电压不够3.3VLDO,然后低电压报警、要求用户充电或者关机啥的划算。 ...

是的,我们的是小成本的东西,耗不起这款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这个是固定5V输出的,spec说的是个升压芯片。后面接个LDO到3.3V就OK了。谢谢! ...

有3.3V输出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