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锁密码突然变化,求解!除莫元外再加50元微信红包!

楼主(2016-01-15):
手机为华为 CHE1-CL,没有打开USB模式,也没有ROOT
情况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吃饭前用过手机锁能正常打开,但吃完饭过后,输入正确密码后无法打开。在吃饭过程中,没有任何人动过我的手机,一直在我包里。
我分析了下,有三种可能性。
1、我向包里放的时候,没有锁屏,一不小心自己设定一个新的密码。但可能性很小,因为就算进入设置界面后,需输入旧的密码,不可能也这么巧吧,乱弹出了一个正确密码。
2、手机系统问题,因为手机经常弹出对话框,让我发送什么诊断信息。
3、我手机经常连接汽车的蓝牙,会不会造成系统问题??
求解
万能的电工门,能指条道吗?(因为有数据,所以不到最后一步是不会恢复出厂设置的)

网友:
重新刷机是唯一的办法了。

网友A:
什么密码锁,自带的?

网友B:
或者多试几次,也许可以试过来密码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密码锁,自带的?

自带的数字密码锁

网友:
三清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多试几次,也许可以试过来密码来了?

试了几百个密码了无效,主要是数据量太大了,输5次 间隔30秒

楼主:
想要手机上数据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EoUXOd4moFmV6fDtR1K
手机上的数据不会没了的!!你只是清了密码部分!

网友:
是不是开了同步功能,然后密码也同步了。

网友:
是否有开通云端功能?如果有可以登录华为账户找回,不行就只有刷机了,一般情况下刷机不会丢失个人信息.还有能否连接电脑将里面重要资料拷贝出来?

网友C:
制作ZIP刷机包文件,  脚本里执行删除 密码锁文件即可

网友:
TWR / CWM recovery 试试能不能刷进去,可以备份一下,之后慢慢处理

网友:
删除 system\gesture.key或者password.key
应该是12L方法可行性最高,
下载原厂ROM包,修改脚本,删除里面的安装文件就好;
用TWR之类的工具可以直接挂载SYSTEM删除对应文件,不过可能要线刷才行,试试按下音量"上"或"下"开机,有没有ADB的连接方式,有的话PC接连删除文件就好

网友:
小米的可以同时按住两个键开机,进入reboot就可以恢复出厂设置,不知华为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不是说除非锁sim,锁屏是能破开的吗

网友D:
我觉得出现这种问题去找售后比较合适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出现这种问题去找售后比较合适

女孩儿与我们男人思维显然不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女孩儿与我们男人思维显然不同

你又不想丢数据,只能去售后啊,而且这是手机的问题,绝对不是人为的,那我干嘛不去找他们,还要自己费事去解锁?

网友:
何以见得楼上是女电工 程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又不想丢数据,只能去售后啊,而且这是手机的问题,绝对不是人为的,那我干嘛不去找他们,还要自己费事 ...

陈老师的电脑也是这样送出去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制作ZIP刷机包文件,  脚本里执行删除 密码锁文件即可

这个思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又不想丢数据,只能去售后啊,而且这是手机的问题,绝对不是人为的,那我干嘛不去找他们,还要自己费事 ...

要是忘了密码的都去找售后怎么办,谁也证明不了是不是人为的

网友:
论存储卡的重要性。

网友:
有个盲人模式,启动后就变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制作ZIP刷机包文件,  脚本里执行删除 密码锁文件即可

请问你会吗

网友:
试试进入fastboot模式,下载system.img用命令行fastboot flash system system.img刷system分区

网友:
ls说的都不靠谱……
看lz这情况应该是没解锁,试试kingroot,然后进adb删掉密码文件吧。千万别双清什么的。

网友F:
都说了usb调试模式没打开,怎么连adb,只能刷system分区了

网友G:
能搭车问个其他问题吗?一三星手机突然一天容易自动重启,然后可以开机基本一操作就死机然后重启,越来越频繁的重启,到最后就进不了系统了,开电都是启动的进度条还没有走完就自己重启了,按各种组合建开机进入后台模式也只是偶尔能进入,一进入还没有看清楚内容就又重启了,基本现在开电就是差不多2秒钟的重启周期,反复不断,然后问题就是,有没有办法进入后得到资料,一些短信特别需要,以及一些照片,电话号码也没有备份完全,555

网友:
要不然就是连上电脑,手机一般会自动进入MTP模式,也就是移动设备,看能不能把资料拷出来,再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又不想丢数据,只能去售后啊,而且这是手机的问题,绝对不是人为的,那我干嘛不去找他们,还要自己费事 ...

你咋知道不是人为的。这种情况拿去售后,人家肯定认为是人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搭车问个其他问题吗?一三星手机突然一天容易自动重启,然后可以开机基本一操作就死机然后重启,越来越频 ...

我的手机有次升级失败成砖只好找同学(手机软件就是他们做的)用电脑帮我刷机。说明如果配置 软件问题手机成砖,原厂是有办法恢复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都说了usb调试模式没打开,怎么连adb,只能刷system分区了

刷system不顶用,数据都在data里。用kingroot就是为了不用解锁就能root,之后才有机会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能搭车问个其他问题吗?一三星手机突然一天容易自动重启,然后可以开机基本一操作就死机然后重启,越来越频 ...

瞎猜一个,是不是字库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瞎猜一个,是不是字库的问题?

我也之前猜是字库问题,但是偶尔也有成功启动了进入正常界面的,虽然几率很小很小,整个折腾的几天时间就只有2次,但是还没有来得及操作就又重启了,

如果拿去修肯定不用说,那些修手机的人就会说是字库坏了,换了肯定好,但是资料肯定全丢

另外就是,一直没有去做功课,所谓字库到底是个啥玩意?拿电脑来举例,到底是属于bios相关的还是硬盘相关的?
如果bios相关的,那肯定启动初始化就完成不了,但是资料应该全在(资料在硬盘里面),如果是硬盘问题,那么偶尔一次的正常启动又该怎么解释呢?
谁科普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也之前猜是字库问题,但是偶尔也有成功启动了进入正常界面的,虽然几率很小很小,整个折腾的几天时间就 ...

bios相关,坏了我觉得多半是虚焊之类的,搞好了还能回光返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bios相关,坏了我觉得多半是虚焊之类的,搞好了还能回光返照呢……

恩,好的,
回头自己吹一下试试看,死马当成活马医

另外,一个特殊情况没有描述,之前手机空间被我用的剩余很少很少,好像只剩下不到2M,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网友:
你说的第一种可能性为0 你找个数学好的人算算概率 这个绝对是小小小小小小概率事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刷system不顶用,数据都在data里。用kingroot就是为了不用解锁就能root,之后才有机会呀。 ...

要root必须要打开USB调试的,这是个死循环

网友:
不小心找到了这个
http://www.huaweirom.com/questions/2224.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root必须要打开USB调试的,这是个死循环

额,也是,那估计是没救了,只能售后试试了。
不过如果能刷system分区,多半就能备份data分区,然后就能恢复数据了

网友:
有可能是输入法的问题,之前用安卓自带输入法输wifi密码死活连不上,后来新装了个就好了

网友:
华为的解锁了吗?没解锁就没root,没root就刷不了第三方rec,没第三方rec就刷不了zip包。可以试一试官方rec,但得有WiFi,还得是最近的rec才行

网友:
实在没办法只能刷机了呗,不可能手机不要要数据不

网友:
刷机数据就丢了,建议先去售后问下,看能不能在电脑上把数据先导出来,再去深入研究怎么绕过密码的方法,应该是有的,就像winpe一样

网友(2016-02-22):
楼主解决了没?没有的话还是劝楼主把手机连接电脑八资料拷贝出来,再恢复出场设置,这是估计是目前唯一能保全数据的方法了

网友:
学学经验,以便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