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片MAX7219级联成功,但发现亮度不均匀

楼主(2016-01-15):
我用STM32单片机控制多片MAX7219,显示正常,但发现有些数码管亮度不均匀,这个MAX7219连接的数码管有点亮,有几个暗。
应该不是数码管的问题,数码管同一批买的。

另外STM32控制MAX7219,我将IO定义为OD模式,这个很重要,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A:
土豪。MAX7219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土豪。MAX7219不便宜吧?

公司买的,大概几元一片

网友:
楼主真是有钱啊,用MAX7219,这个以前是太贵了,我看过一次价格就记住了这个芯片型号,到现在都没忘记

网友:
不贵吧,我也用过一次……

网友:
还有如果是用MAX7219做产品的话,一定要慎重,以前用过,发现容易损坏

网友:
不会用级联,一直在用,就是老贵了,12块钱左右一片吧,直插的。

网友:
max7219貌似时5V供电的吧,高电平时要到3.5V。这芯片确实也不便宜哈,为嘛不用深圳天微或者南京沁恒的。

网友(2017-11-15):
楼主,2片MAX7219级联,第二片还会出现第一片的重影的问题,请问怎么得处理呢
程序也是参考你之前发的贴:
void MAX7219_write(u8 which, u8 addr, u8 dat)
{
        u8 i,j;

        MAX7219_CS_LOW;

        for(j=1; j<(which+1); j++)
        {
                for(i=0; i<8; i++)
                {
                        MAX7219_CLK_LOW;
                        if(addr & 0x80)
                        {
                                MAX7219_DIN_HIGH;
                        }
                        else
                        {
                                MAX7219_DIN_LOW;
                        }
                        addr <<= 1;
                        MAX7219_CLK_HIGH;
                }
                for(i=0; i<8; i++)
                {
                        MAX7219_CLK_LOW;
                        if(dat & 0x80)
                        {
                                MAX7219_DIN_HIGH;
                        }
                        else
                        {
                                MAX7219_DIN_LOW;
                        }
                        dat <<= 1;
                        MAX7219_CLK_HIGH;
                }
                //空操作
                addr = 0;
                dat  = 0;
        }

        MAX7219_CS_HIGH;
}

网友:
还有人用着玩意啊,可能是老项目吧。。。。10年前免费的样品玩过,后来。。。就没有后来了。话说用单独的一片MCU驱动数码管都比他强啊

网友:
  MAX 的常规用芯片,除了一个贵,还真没啥说的了

网友:
aip650昨天刚焊了几块,上电数码管全亮,贼亮,西瓜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