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64A 输入捕获中断进不去,求指点【已解决】

楼主(2016-01-15):
因最近想给自己的鱼缸做个控制器,需要用到红外遥控,第一版使用的Mega8,均已调试通过,现在做第二版,使用的是Mega64A(存储空间大些),卡在红外遥控的输入捕获上。
我测试了一个特别简单的测试程序,结果都进不去捕获中断。
使用的是16位定时器Timer1,PD4口为ICP1口,编译环境是Atmel Studio 7。结果就是死活进不去中断。

代码如下: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unsigned int capTime=0;                //定义16位全局变量,用于存储捕获时间
int main(void)
{
        DDRB=0XFF;                        //配置B口为输出口
        PORTB=0x00;                        //设置B口初始输出低
        DDRD&=~(1<<PORTD4);                //配置PD4为输入
        PORTD|=(1<<PORTD4);                //拉高PD4为高阻态
        TIMSK|=(1<<TICIE1);                //配置Timer1的中断触发为输入捕获触发中断
        TCCR1B|=(1<<CS11);                //设置预分频器为1/8
        sei();                                        //开全局中断
}
/************************************************************************/
/* Timer1 输入捕获中断服务程序
/************************************************************************/
ISR(TIMER1_CAPT_vect)
{
        capTime=ICR1;                        //将捕获时间存入capTime
        PORTB=~PORTB;                        //翻转B口输出,用于检测是否成功进入中断
}

楼主:
我自己回答吧,main()函数中最后加入while(1),就好了。
这是为什么?

网友A:
真不知道楼主的第一版是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不知道楼主的第一版是怎么做的

第一版后面还有程序,这次是一点点添加。
我已经知道原因了。
还是理解的不深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版后面还有程序,这次是一点点添加。
我已经知道原因了。
还是理解的不深入。 ...

进不了中断---因为你一直在复位,总进复位中断
原因:不加while(1)死循环。遇到无代码区域(无代码区域默认烧 写0xFF),程序计数器PC会不断+1,直到flash区域结束。然后程序计数器PC归0,程序重新执行(相当于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不了中断---因为你一直在复位,总进复位中断
原因:不加while(1)死循环。遇到无代码区域(无 ...

是的,非常感谢你的回复,一下子就讲清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非常感谢你的回复,一下子就讲清楚了!

抱歉:以上解释有点片面。
刚才的解释是基于atmel studio 4.18 运行汇编语言程序;
基于atmel studio7 运行C语言程序应该更符合你的真实情况:
如果在AS7下没有死循环的话,是这样的:
atmel studio7自动无代码区域添加了两条指令:1、关总中断;2、原地踏步。
所以你进不了中断不是因为输入捕捉没检测到。而是总中断没有使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以上解释有点片面。
刚才的解释是基于atmel studio 4.18 运行汇编语言程序;
基于atmel studio7 运 ...

谢谢!您太认真了,我都不好意思了。真是COOL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