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SHA204加密过程

楼主(2016-01-15):
我在用一款加密芯片ATSHA204,看了datasheet没看明白加密流程是怎样的,我想这样实现:我发明文给加密芯片,让其返回一串加密后的数据。从开始,到返回密文这个过程是怎样的?请大神指点,谢谢,谢谢!

网友:
那你用at88系列就可以满足要求了

网友(2016-08-17):
哈哈哈,楼主是不是也英语很差啊;我啃了好几天手机,终于用上了;stm32发送挑战码给sha204,然后得到加密后的输出,然后对比stm32计算的输出对比,相同就通过了;总线上只传输随机挑战码,不传输任务秘钥,这个就是原理

网友A:
挑战码楼上,啥意思

网友B:
我也说一句这种加密保险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挑战码楼上,啥意思

随机 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说一句这种加密保险吗?

只要at的片子不能复制,就没问题。
当然你的程序也不能被破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要at的片子不能复制,就没问题。
当然你的程序也不能被破解……

如果片子不能被复制,程序不能被破解,那还需要加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片子不能被复制,程序不能被破解,那还需要加密吗?

不是简单破解芯片读出程序就能批量使用的,还要修改破解出来的bin文件,绕过加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片子不能被复制,程序不能被破解,那还需要加密吗?

需要啊。跟外设可靠通信需要。
MAC和SAM模块就是干这个的。

楼主:
此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