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要进入四轴飞控系统,还是个空白新手,如何起步?

楼主(2016-01-15):
需四轴飞控系统,还是个空白新手,请问有那位大虾能给予一些建议吗?

网友:
先搞懂电机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8502-1-1.html

楼主:
对电机就更外行了,感觉难度比较大

网友:
先买一堆ADXRS620或者ADXRS642

楼主:
想直接在某宝上买个现成的试一下。

网友A:
应该是先  买个4轴 学会怎么操控怎么玩  怎么搞特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先  买个4轴 学会怎么操控怎么玩  怎么搞特技

玩玩还可以,特技是空中翻滚的那种么

网友:
自然是先买百元级在上千元级再上万元级能玩了才能开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玩还可以,特技是空中翻滚的那种么

怎么说呢, 特技主要是要代码操作灵活,反应快,  稳定性好。

特技多写  几个  能间接反映出 这个飞机的稳定性,尤其是 把常规特技写完后再加几个突发临界特技。     ---------------总之 围绕不摔机且灵活反应快   方向,

网友:
学习开源飞控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