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与Pixhawk飞控的优点是什么?

楼主(2016-01-16):
APM飞控与Pixhawk飞控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
我在某宝上找到了很多的Pixhawk ,但是APM的好像不多,这两种开源系统那种更成熟?

网友A:
APM 有 arduino 版本和 PX4版本, 实质区别就单片机是一个是8位的一个是32位的, 算法上肯定32位要更复杂一点。
Pixhawk 也是运行在PX4硬件上的,  和APM PX4版本的区别就像同一台电脑上面装的两个功能差不多的应用程序一样。  具体哪个好哪个差没有实际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 有 arduino 版本和 PX4版本, 实质区别就单片机是一个是8位的一个是32位的, 算法上肯定32位要更复杂一 ...

太感谢了,8位对我们来说有点简单化

网友:
Pixhawk使用NuttX操作系统,如果不了解,看起代码来比较困难

网友:
APM奥拓,PIXHAWK是奥迪。就这区别,都能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