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时钟玩过的进来看一下

楼主(2016-01-16):
这两种时钟的原理图如下图,请问在配置时序的时候有什么不同吗,编程时需要注意什么吗

网友:
不同在法拉电容和电池,扯什么时序。  风马牛不相及。

网友:
有些单片机内部没有上拉电阻,比如老的51系列,需要外接上拉电阻,就是第一张图,有些单片机,比如AVR的,内部集成了上拉电阻,就不需要外接了,就是第二张图。

楼主:
有无外带电源和正常读写没有关系对吧

网友A:
为毛每次看到  DS1302 都想笑.^_^,这货的精度实在烂,山寨的貌似3毛钱^_^,3毛IC配5分的32768,绝配^_^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无外带电源和正常读写没有关系对吧

跟时序没有关系,是否需要外部上拉就看你芯片是否有内部上拉,或通讯速度要求高也可能需要外部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毛每次看到  DS1302 都想笑.^_^,这货的精度实在烂,山寨的貌似3毛钱^_^,3毛IC配5分的32768,绝配^_^ ...

什么心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毛每次看到  DS1302 都想笑.^_^,这货的精度实在烂,山寨的貌似3毛钱^_^,3毛IC配5分的32768,绝配^_^ ...

推荐个好的时钟芯片

网友:
一个有上拉电阻、一个没有。。。。。一个有备用电池,一个没有。

一般使用,还是够用的。。。。。。。。可能很多买到假货,所以,很多人对1302有意见

网友:
ds1302不咋地,我还是喜欢用DS3231,就是贵了点。
时序方面也没什么特别注意的,上拉电阻不加也能用,最好还是加上。

网友:
DS3231    2块 好像也不贵吧,

网友:
我以前也经常用它,如果你的单片机内部没有上拉电阻可以用第一种,如果有就用第二种,不过现在很少人用它了,都是被山寨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