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Proteus仿真EPROM芯片

楼主(2016-01-16):
在调试老设备时想仿真运行一下EPROM内的程序,但简单的写了个HEX文件却不能运行。

楼主:
那EPROM加载bin文件?

楼主(2017-02-13):
请教,什么文件可以加载类似2732EPROM的仿真?

网友:
1年了,楼主还没搞定啊

楼主:
哈哈哈,搞定了,谢谢

楼主:
原因是我的那台电脑系统可能有问题,所以总是提示错误,重装系统后就可以仿真Eprom芯片了。
另外,2楼的朋友说的对,不可以加载hex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