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对红外传感器比较熟悉的么?

楼主(2016-01-16):
我们一般都是利用38KHz的载波进行传输,然后接受那面买个专门的HS0038就可以解调了,如果我现在用100KHz的载波呢?如何搭建电路呢?
目前发射的电路已经解决了,就是通过调节38kHz的发射电路的电容电阻比应该就可以输出了,但是接收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
干脆频率再高点,到530kHz,用中波收音机收。

网友A:
买不带解调的光敏二极管,用锁相环解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不带解调的光敏二极管,用锁相环解调

买不带解调的光敏二极管,用锁相环解调

你和我学长说的很像,不过我还是不太懂。。。你再具体说下。他还说要用施密特触发器。。。。

网友B:
没事找事型人才

你去找找超声波测距用的那个CX*****芯片,那个芯片就是用来做IR接收的,配置不同的LC谐振乐意接收不同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事找事型人才

你去找找超声波测距用的那个CX*****芯片,那个芯片就是用来做IR接收的,配置不同的LC谐振 ...

谢谢。。。。。

网友:
为什么要100K,接收头频率可以定制,价格那就嘿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