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研究G代码,我想知道G1 X10 Y20 Z30指令从远点到目标点...

楼主(2016-01-16):
三个轴是是同时到达目标点的吗?还是X先到,Y再到,然后Z

网友:
G1是直线插补,一定是同时到达,G0大多数情况是同时到达,但也有例外,各轴以最大速度运动,那么轨迹是折线。

楼主:
阿莫亲笔指教  甚感荣幸

网友:
我自己做的运动控制板,不会同时到达
以后尝试做一个支持标准G码的运动控制板玩玩。

网友:
G01是直线差补,应该是三个同时到达吧?

网友(2016-02-25):
同时到达就是3轴联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