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的T420到手了,很是满意,正在熟悉中

楼主(2016-01-16):
首先赞一个,电脑状况很好,自己原来的笔记本可以扔了,真的很静音,正常使用网页 文档那些感觉不到任何发热,风扇都没转,
音效效果也很好,虽然比12寸的大一点,占了两个喇叭,可是音效上来了,重量上我不知道具体多重,不过这个感觉完全不重,拿着可以很轻松,
电池用电的话,我开wifi浏览网页下载的话估算至少三个小时,也算满意(不清楚莫老大的测试方法,二手电池有点差别没关系)。
送的东西,酒精纸巾和U盘都很好,酒精纸巾同事立马拿一些用,就是背包太小,装不下电脑。

然后请教各位啊,

问题1:玩游戏(war3)的时候,没有全屏,要怎么设置

问题2:wifi开关有没有方便点的方法,目前按 Fn+F5 好像没作用,网上说还要装几个程序?

问题3:待机是一定要按 Fn+F4吗,没有关屏自动待机?

还有几个外接的接口不知道干嘛的。。

其他的正在研究中

网友A:
你首先要安装好联想官网的的驱动,再安装热键程序还有蓄电池管理程序。这样FN+F5就可以关闭打开wifi。电池管理程序里,有设置关屏执行什么功能的设置。

楼主:
邮购部的标价啊,不过我加了一个4G内存,120G SSD换成 240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首先要安装好联想官网的的驱动,再安装热键程序还有蓄电池管理程序。这样FN+F5就可以关闭打开wifi。电池 ...

感觉莫老大已经安装完全驱动了,如果自己再装另外的驱动上去会不会冲突?

网友:
电源管理: WIN+X

网友:
游戏全屏,在显卡里设置,我的是n卡,我的设置步骤是先降低分辨率,选择缩放全屏,运行war3,看看是不是全屏,是的话,退出,切换回最高分辨率,
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楼主,电池的测试方法:

我编写了一个批处理,测试X201等手提电脑的电池续航时间

有可能是我开wifi造成用电超过的,不过正常上网那些可以坚持三个小时够用了

楼主:
强烈建议不加机械硬盘,少了磁盘转动的声音,完全静音的状态感觉太好了

网友C:
我的也是T420,用了一个周多,感觉没啥问题,自己加了4G内存,120G的mSATA接口SSD,光驱位硬盘(1T),都是用我的坏得笔记本上拆下来的。
目前问题是:光驱位硬盘被系统识别为移动硬盘,类似eSATA,BIOS没有相关设置,网上也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
睡眠唤醒后,光驱位硬盘无法唤醒,就像没有通电一样,休眠恢复则无问题,暂时解决办法:电源选项里面把所有的睡眠设置用休眠替换。

再用一段时间无问题后,准备把I74核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T420,用了一个周多,感觉没啥问题,自己加了4G内存,120G的mSATA接口SSD,光驱位硬盘(1T),都是 ...

可以换吗?

网友:
T420 是可以换CPU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强烈建议不加机械硬盘,少了磁盘转动的声音,完全静音的状态感觉太好了

我更倾向于  SSD+HDD

HDD不安装系统不装软件,纯粹做资料盘,也是很安静。主要解决大数据量存储,BT下载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淘宝上看了一下,i7-2640m的cpu竟然要卖500元。

而我们邮购部的I7-2640m机器仅仅贵300元而已。

我去,现在2代CPU这么便宜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正好跟你想法相反,2代cpu竟然还要这么贵?!

而且是拆机件。全新件肯定超过1000元了。 ...

呃,我以为是全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i5-2520m其实已经性能不错,普通的办公,画线路图,看看电影,足够了。 ...

是的,我看网上说2代的i7比i5的性能没高多少,只是速度快一点点,这个差别没有台式机明显,要是差别大当时就拿下i7了

网友D:
t420很重,撸主你没对比x201。

网友E:
百度war3全屏

需要改下注册表

网友:
我的x201很轻,赞一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看网上说2代的i7比i5的性能没高多少,只是速度快一点点,这个差别没有台式机明显,要是差别大当 ...

单核性能没啥差别的,就是比主频。多核的优势是并行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百度war3全屏

需要改下注册表

没找到,我的是绿色版的,没有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核性能没啥差别的,就是比主频。多核的优势是并行执行。

那i7-2640M是单核还是双核?

楼主:
引用 网友D:
t420很重,撸主你没对比x201。

那是,我是和我原来的笔记本对比,我原来的估计比T420还要重些

网友F:
建议莫大不要只认准thinkpad,其他品牌的也有不少优秀的机器,其实现在工作站领域hp 和dell 的机器做的都不比 联想差,我用了一个dell的M2800,虽然是入门的型号,但是感觉很好用,工作站有专业显卡,对 max,solidworks, cad 之类的软件优化非常好,以前用了一台T410,机器质量是不错用了好多年都没坏,但是集显在3D应用下很不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感觉T420要重1倍,大一倍。

所以有网友问,我都说: 如果你是作为台式机使用,就T420. ...

老大,电脑还有不,我可以今天过来拿一个吗?

额.看到邮购部里面有了.

网友:
正好上传一个相关的文档。

X220和T420s如何避免拔掉电源的时候屏幕被强制降为50Hz刷新率,经测试有效

关于Fn+F5按键的问题,我在查找一下,只要安装好“集成System Interface的Hotkey驱动程序”驱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建议莫大不要只认准thinkpad,其他品牌的也有不少优秀的机器,其实现在工作站领域hp 和dell 的机器做的都不 ...

thinkpad就怕遇到门事件,6年前我上班的公司买了4,5台T400,清一色的LG飞利浦屏幕门,也就是逐渐出现越来越多的水平亮线。
我自己购买的T400也一样,最后自己买了个三星的屏换上去。
但是T400又有主板烧保险导致黑屏的通病,每次都是自己拆开折腾很久才弄好。

不过再次换,还是想换THINKPAD,习惯那种风格,尤其是键盘。

网友:
强烈建议安装Thinkpad专用的电源管理器“ThinkPad 电源管理软件”(在官网下载,貌似Win10安装不上)

然后在“电源管理器--电池--电池维护”界面中将充电阈值重新设定,这样可以更好滴保护电池,让电池增加寿命。
我的充电阈值设置为低于80%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楼主,电池的测试方法:

我编写了一个批处理,测试X201等手提电脑的电池续航时间

能不能再你那买二手的电脑呀?我急需呀

网友:
你可以用专业的硬件检测软件。把显示屏硬盘内存。等等的品牌形号截图发出来。这样的话就会详细了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i7-2640M是单核还是双核?

呃,我弄错   I7  -qm 才是核。   因为我之前的笔记本就是4核的,没注意这个型号 少了个q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目前X220,T420,T420S都有现货,都已经老化好,当天可以发货。

一般配置就行,不打游戏,不装什么软件,多少钱?
主要是给爸爸妈妈买的,寒假回家带回去,给他们看看电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买给老人的,T420集显最适合。

如果自用的,推荐X220.

多少钱?是台式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配置就行,不打游戏,不装什么软件,多少钱?
主要是给爸爸妈妈买的,寒假回家带回去,给他们看看电 ...

我曾想这么搞,可惜老人一看那一百多个按键就傻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邮购部的标价啊,不过我加了一个4G内存,120G SSD换成 240G

我买的时候 没有240G    标配120G     可以退  但是我不想折腾。  但是现在 有点小了。   240G  足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你都可以将硬盘退回给我们,还是退你240元。

你可以买京东上同型号的240G,目前京东优惠100元,仅仅3 ...

谢谢老大。算了,不换了。 空间省省还是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老人配一个传统的鼠标就行。

键盘可以不使用的。

是笔记本还是台式的呀?

网友H:
war3全屏网上有,需要注册表设置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T420是手提电脑。

有没有台式二手的呀?只要主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war3全屏网上有,需要注册表设置下。

我的是免安装的,直接从原来的电脑拷贝过来的,在注册表找不到信息

网友:
cmd-regedit

第二幅图接着congtrol目录  当年玩CF弄全屏   这个路径都背下来了

网友:
还有个ControlSet002也是一样的   但一般单独改写ControlSet001好像就可以了

楼主:
改这个是只对游戏有效?我的是免安装的

网友:
什么时候开始卖电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邮购部有联想的商务主机供应你竟然不知道?

http://www.mailshop.cn/product_list.jsp?kind=normal& ...

1268,二手的,这么贵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分钱一分货。真物理四核CPU、4G原装条、120G极速SSD 你先打听一下值多少钱。算完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利润 ...

哈哈哈,不是这个意思,莫哥的货实实在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