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过M-BUS主机转RS485的?纯硬件能实现吗?

楼主(2016-01-17):
要做一个M-BUS主机转RS485的模块,用来读M-BUS总线的仪表数据;对M-BUS主机还有能带多少个从机如何定义?

以前搞过485跑的是MODBUS协议,M-BUS总线跑的是什么协议??

做过的能否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可以设计一个跟西门子plc上的背板总线ASIC功能相仿的片子来完成就是纯硬件了

网友:
没搞过  这些不太懂 不过现在用485的比较多些

网友:
楼主 可以考虑 电平转换和协议整理这块  我之前帮客户做过  HBUS的方案  不过和你这个不一样

网友:
mbus是一种协议,和modbus类似,也是由桢头,桢尾,数据包 ,地址,校验等等构成,除非有专门定制的芯片,否则都需要自己来实现协议部分!

网友A:
Mbus 36v 为1 24v 为0 两线 供电加通信 主要用于水表 气表抄表 我们开发了一款 MBUS 集中器 5个独立MBus 加一个 485接口 过程还是很幸苦的 产品和DEMO 有本质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Mbus 36v 为1 24v 为0 两线 供电加通信 主要用于水表 气表抄表 我们开发了一款 MBUS 集中器 5个独立MBus 加 ...

能否透露一下是不是要用单片机来转换协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透露一下是不是要用单片机来转换协议?

通信协议,当然是由单片机来完成处理的
但物理联接得先搞定,MBUS分主从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信协议,当然是由单片机来完成处理的
但物理联接得先搞定,MBUS分主从电路!

你们的集中器是不带协议转换的吗?只是电平转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的集中器是不带协议转换的吗?只是电平转换?

这里回复关于产品的信息,有广告的嫌疑哈!
不过我们是有5路独立MBUS接口和一路独立485接口及GPRS数据传输的!

网友:
纯硬件可以实现,拿个FPGA做个硬件栈。

网友:
M-bus 跟mod-bus 完全没一点干系,当然你硬要说,只能说长得像,

带多少从机跟你的波特率通信距离和从机功耗有关。

M-BUS可以当串口使用的

网友(2016-03-21):
MBUS是指METER-BUS?
这只是一种总线通讯方式,好比RS485接口。
总线采用两线制,不分正负,压差在28至42V(好像是)之间。以压差30V为例,发送逻辑“1”时,两线压差为30V,发送逻辑“0”时,两线压差为18V左右。接收却是检测一个12mV的电压变化。
总线即通讯,又给从机供电。仪表类,规定从机耗电不大于2mA。负载时,看总线电压的输出电流,在电压不变情况下,以输出总电流除以2mA就是负载数量。但负载电流变大,因主机电路压降变大,负载数量会有影响。

网友:
MBUS当时做过从机,用的721做的,主机电源有点麻烦,直接买现成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