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QQ视频用什么软件可以录像并录音

楼主(2016-01-17):
要录网络课程,是QQ直播,但不知用什么软件录,录制质量较高的,有用过该种功能软件的或知道的朋友指教一下,先谢了。

网友A:
屏幕录像专家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录像专家可以不?

可以。。

网友:
为什么我想到别的地方去了

网友:
问下  我要在线跟客户讲解设备的功能和项目的方案,这个演示的软件 怎么搞?来请教

楼主:
谢谢各位,屏幕录像机试了下,是收费软件,试了下用点问题。后找了个KK录像机,可以免费录标清,高清估计要付费成VIP才可。

网友:
个人一直用Camtasia Studio ,效果不错,还带剪辑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平时还剪辑啊?这个软件即使不剪辑,电脑也要经常卡死的

不是吧,我已经用了一年了从来没出过任何状况,版本是Camtasia Studio 8,破解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亲都在屏幕上录什么呢:)

一些无法下载,又觉得需要珍藏的视频,没有录过两三个小时的视频,最长的一次也没超过一个小时。另外,机器配置也是一个原因啦,我用i7的四核加8G内存的电脑。

网友:
qq视频好像画质很一般,有录的价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i7一个cpu都要2000了吧。。。

额,咱们好像跑题了,具体价格你到中关村在线看吧!

网友:
屏幕录像专家有免费版,找一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