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自行车,加装了小发动机

楼主(2016-01-17):
去年秋天时改装的,骑出去很拉风,声浪完爆法拉利、兰博基尼等,后来实在是吵得受不了,自己又加了个消音器。而且因为是二冲程发动机,开起来直冒青烟,原地起步更是烟雾缭绕,回头率100%。
就是故障率太高,开个几十公里就会掉螺丝啊、断轴断链子什么的。现在天冷了,已经好久不开了。

用的是淘宝上这种一百多的小发动机

网友:
骑的时候怕爆JJ

网友:
88年左右看到有亲戚骑,那时就狠拉轰!

网友A:
说实话,改成这样,开得快声音大的,收获的基本上是鄙视嫌弃的目光,等同于城乡结合部的非主流人群。。。

网友:
终于找到雾霾的根源了

网友:
人肉割草机

网友:
该的相当漂亮。

网友B:
螺丝一松,铰链一上扬,不是菊花残,就是JJ断。
或者过火,不是烤大饼,就是红烧鸟。

真有勇气。

网友:
49cc的吗?

注意安全。

网友:
这个骑在路上,影响其它人太多了,非常百分严重鄙视开这种污染严重的机车的。

网友:
你走机动车道还是非机动车道?

网友C:
还是二冲程的,后面冒烟,臭。。。

网友D:
再带个发电机,改装电动自行车,至少有减震,不至于很快散架。
平时用市电充电,半路没电时开启发动机充电应急。

网友:
回头率肯定高,属于什么性质的就难说了

网友:
有行驶证吗,当心扣车。

网友:
重心太高了,路不平会不会飞起来

网友:
真会玩+1.............

网友:
我也是这么想

网友E:
楼主,可否形容一下这种发动机动力如何?图上那么大的油箱能骑多远?

网友:
发动机真是便宜呀。

网友:
楼主真会玩啊,有没有被交警抓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否形容一下这种发动机动力如何?图上那么大的油箱能骑多远?

动力么,起步还没有我蹬得快,速度上30没问题,再快车架好像不怎么抗得住了,没敢往上拉。一般我都开25左右,和我平时骑自行车一样。百公里油耗大概在2升,那个油箱是1.5升的。开的时候开启混动模式,人力起步,然后用汽油巡航。
我都是在郊野荒地里兜风,在小区里和繁华路段都是熄火之后人力骑的,要不然太扰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力么,起步还没有我蹬得快,速度上30没问题,再快车架好像不怎么抗得住了,没敢往上拉。一般我都开25左 ...

原来如此,好一个混合动力!
看来这东西得配个变速器,山地车那种的,起步不行应该是扭矩不够,但这转速肯定是有的,油耗比想象中的要小

网友:
话说当年我买了部单车改装,曾想加个法拉利的发动机,后来一问安装费竟然要¥50!太贵!还是算了

网友: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人死如灯灭,楼主且行且远一路保重……

网友:
十年前就这么玩过,当时用的二八的车架改的,把公司的同事雷坏了

网友F:
在想一事:
如果是小发电机,输出直流,DC-DC转换后接在电动车上面供电,这样改动量很小。电动车也不怕续航里程太短了。
(冬天了,好像铅酸蓄电池好像容量会下降,常看到路上推车的人们,故有此一想。)
不过百多元的小发电机,应该没有吧。

网友:
你这车太砣了。原来南京金城有种36cc的4冲程助力车,百公路油耗1L这样,最高可到60km/h(有点来去),声音很小,短长途上班族非常合适。
楼主这车如果动力全开的话,车架也吃不消

网友:
这玩意儿叫助动车吧,电动车之前都是这个东西。人力三轮车上装得多,拉货用。

网友:
发动机哪里买的

网友:
时速100而已,改得好

网友:
没有尾架,不能用作送煤气、桶装水。

网友:
这个发动机要烧机油吗?

网友:
很早以前见过。
速度快,声音大。

网友:
这个故障也太高了

网友:
以前经常看到收泔水油的骑这种自行车。

网友:
当年在深圳还没禁摩时看到很多菜农用,不过他们的车是永久牌加固的那种载重车,发动机好像是专用改装用发动机,那一路青烟....貌似载几百斤没问题.

网友(2016-06-09):
电动自行车问世后,自行车上再加装这种汽油发动机就不流行了。

网友:
楼主勇气可嘉。

网友:
不怕烫着蛋吗

网友:
这种太吵,不敢用啊,用山地车改电动的,还实用一些。

网友:
车座好拉风

网友:
话说会不会被熏成腊.Rou.啊!发动机位置错误,应该装下面。

网友:
求发动机淘宝链接。

网友:
发动机装那个位置很危险吧

网友:
整个电动的吧,这太那个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求36cc 4冲程 链接

这车我同学和隔壁大妈都称赞过,省油,不易出毛病,发动机声音小,可以驼2人不费力,要不是国家禁摩政策我也想买个放家里,方便出行。要买的话还是baidu下,我好久没关注过摩托和电瓶车了

网友:
高 实在是高  容易被认成非主流

网友:
装在那个地方不怕烤jj吗

网友:
高度离核心太近,,,,火暴  了,,,,不会火乍掉 JJ 啊,,,,

网友:
很危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丝一松,铰链一上扬,不是菊花残,就是JJ断。
或者过火,不是烤大饼,就是红烧鸟。

哈哈哈,楼主好惨啊

网友I:
36cc就有4冲程,厉害,上淘宝看看各种发动机,价格还真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I:
36cc就有4冲程,厉害,上淘宝看看各种发动机,价格还真便宜

30cc的航模2冲汽油机很多,大约1000,重量比摩托的小。就是要烧机油(2冲机油兑到汽油里)。

网友:
楼主更新下使用感受

网友:
靠,20年前就看到有人这样搞的了,当时感觉秀拉风,现在还能拉风??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车我同学和隔壁大妈都称赞过,省油,不易出毛病,发动机声音小,可以驼2人不费力,要不是国家禁摩政策 ...

啥型号啥牌 能上牌 没禁摩 想弄太摩托用下

网友:
真是城会玩

网友:
牌子好像是南京的金城 铃木

网友J:
记得以前小时假好多用凤凰自行车改装,那动力跟摩托有的一拼,后来被说是改装车,危险,一上路就被拦下当场拆。找到一张图,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改成这样,开得快声音大的,收获的基本上是鄙视嫌弃的目光,等同于城乡结合部的非主流人群。。。 ...

网友(2016-11-05):
楼主赶紧去考个机动车驾驶证先,不然抓你个无证驾驶

-----------------------------------------------------
改错别字

网友(2017-01-21):
楼主动手能力好强!!

网友:
危险,小心JJ

网友:
一年多了,楼主的改装车还在骑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记得以前小时假好多用凤凰自行车改装,那动力跟摩托有的一拼,后来被说是改装车,危险,一上路就被拦下当场 ...

对大致就是这样的, 我记得原来厂区很多人骑, 但是声音很小啊, 怎么那么多人说声音大

网友:
引用 网友K:
对大致就是这样的, 我记得原来厂区很多人骑, 但是声音很小啊, 怎么那么多人说声音大 ...

他们拿人骑自行车去比,肯定响 ,你要是跟摩托比,那就安静了

网友:
我家那叫这玩意老头乐

网友:
因为基本都是五六十岁的老头骑这玩意,年轻人都骑摩托车

网友:
不如买个摩托车得了,如果要骑行,买个能骑行的电动车也行,比这个改的好用吧

网友:
振蛋蛋器,,,

网友(2017-08-17):
引用 网友C:
还是二冲程的,后面冒烟,臭。。。

二冲程的船仔摩托车开过, 我一般一分钟不呼吸,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想一事:
如果是小发电机,输出直流,DC-DC转换后接在电动车上面供电,这样改动量很小。电动车也不怕续航 ...

有这样的产品,名字教电动车增程器,淘宝上很多的,大概1000元左右。

网友:
牛X,想要DIY个这样的,要具备哪些素质?就是要懂哪些东西,从哪里能学到这些基础,才能上手改装一个出来?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再带个发电机,改装电动自行车,至少有减震,不至于很快散架。
平时用市电充电,半路没电时开启发动机充电 ...

握草,油电混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握草,油电混合啊。

这东西一般都是备用的,大多是电动三轮用的多。特别是拉点货半路没电了用这个充充电就可以回家不至于扔半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