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知道笔记本电脑主板是否支持SATA3

楼主(2016-01-17):
电脑是12年买的,acer的4352,有个年头了。平时都基本是办公用的,也没玩什么游戏。娱乐都基本上是手机替代了,所以感觉又没必要换更好的。现在想发挥一下它的余热,装个ssd上去。打算买一个好一点的固态硬盘说不定以后换电脑能用上,SATA3的。现在就不知道主板是否支持SATA3,网上搜了一大堆也不知道个所以然,怕硬盘买回来了电脑只支持SATA2那就日了狗了。所以想问下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查到,芯片组是HM65的。

网友:
其实3和2区别不明显。ssd快过机械硬盘主要是随机的读写速度。

网友:
我是13年买的,HP最简易款的450,也没管是否支持2,3的,胡乱买了个SSD,装上,速度是感觉快不少

网友:
HM65是支持SATA3的

网友:
支不支持sata3,ssd都会比hdd提升不少的性能。

网友:
sata3和2区别挺大,你要用测试软件测就知道了。我试过,如果是2,才到200M我读取速度,如果是3,可能到500M的读取速度。我原来用光驱接口,是这样的,后来换硬盘接口,就是3了。仅供参考

网友:
是尹公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