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昂贵的保险丝细节图

楼主(2016-01-17):
1000V,11A,带状溶丝,纤维防爆,导热晶体

网友:
楼主真舍得,大几十一个呢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看着像是石英砂,氧化镁是面粉样的,把氧化镁做成透明陶瓷挺困难的

楼主:
回2楼,本来就是坏的,拆下来要扔掉的,顺便看看为什么会这么贵。
回4楼,你说的非常有道理,我更正一下

网友A:
一会会有人说“就一保险丝,没必要。。。。”之类的话的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会会有人说“就一保险丝,没必要。。。。”之类的话的 呵呵

说这些话的人都是不要命的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会会有人说“就一保险丝,没必要。。。。”之类的话的 呵呵

刚才下楼去买醋,有1元的也有7元的,都是醋,一定都是酸的,我拿了一瓶7元的,还觉得可能不够放心。所以消费什么品质都正常,都有各自的市场,遇到这样的人我通常会如你最后两个字,“呵呵”

网友:
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哦。

网友:
这个价格绝对暴利。 我拆过很多380V上面用的保险丝,陶瓷外壳,里面石英砂,几块钱一个。唯一可能有点技术的就是可能是快熔。
这东西不需要这样媚外。价格高是因为用的人少。

网友B:
里面的导体应该是银吧

网友:
手持设备里面这种安全装置贵一些还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是拿在手上的,炸起来直接威胁生命。

网友:
那个石英砂是灭弧的吧?

网友:
网上找了一张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做良心产品很重要啊,自勉!

网友:
这个也没什么好喷的。
市场决定的。

存在即是真理。

网友:
不错的,连保险丝也下了功夫

网友:
听bussman原厂的FAE说过好像那些是三氯氰氨,就是奶粉添加的那玩意。不是陶瓷。呵呵

网友:
对,一分价钱一分货,几块钱的不见用!

网友:
这东西,原厂的真心贵 。。。。

网友:
做验证测试,需要高昂费用。为保证产品一致性,需要检测每批产品。你有看过做保险丝的工厂对每一个产品做CT检查吗?这就是成本。贵是有贵的道理的,国人总认为得过且过就可以,永远做不成好产品来。

网友:
国外专业电器都是这个货,例如移动基站,网络设备,估计保险丝这个认证很严酷

网友:
三氯氰胺和三聚氰胺是一种东西嘛?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用过一些保险,居然会自燃,把铁外壳都烧穿
客户还拍了视频,保险厂家还是说不会
哎,我都无解了。

网友:
看得到,有好多个熔断点的呢

这个确实值这个钱,一分钱一分货呀

网友C:
就想问一下,如果国内有产家做出同等质量的(假冒除外),卖一样的价格,客户能接受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想问一下,如果国内有产家做出同等质量的(假冒除外),卖一样的价格,客户能接受吗? ...

要投入多少时间、交流、沟通、经验、反复、认可,才能让别人相信“同等质量”呢?
如果所有这些都投入了,而且大面积的用户也认可了,那就意味着产品之外的很多钱已经投入,成本也已上升,价格即使便宜一些,也不会便宜到哪去了。
在这一点到达之前,在没有销量的时候,在亏本投入的时候,还要保证企业能活下来,是很不容易的。
当我放血投入培育市场的时候,同行靠低质低价,或中质低价开疆扩土,我该怎么坚守自己的信念呢?

层主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复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投入多少时间、交流、沟通、经验、反复、认可,才能让别人相信“同等质量”呢?
如果所有这些都投入了 ...

嘿!嘿! 你说的正是我想说的!  我只是反问!

这也是目前国内市场的现状!  同时也需要工程师跳出按照BOM单算成本的误区.

目前有些产品,单单就从技术上去实现并不难,难的是要让客户接受. 认可.
而让客户接受,认可及信任也是要花成本的.

网友:
见识了玻璃保险管爆炸,炸到满手是血。认为这个价格是值得的。FLUKE好产品。

网友:
mA档的那个保险丝特别容易坏,坏了好多个了

网友:
被坑过好多次,还是买好点的好

网友:
曾经买过,40一个,

网友:
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2017-09-01):
刚发现保险烧了,有没有推荐在哪买的,440ma的

网友:
力气使大了。。飞的那都是

网友:
做什么都要用心才能出精品。

网友:
电动车上高压都用这种,bussman,力特

网友:
这类货不出问题看不出它的价值,换了档次低的出了问题就看出它的价值了。

网友E:
估计这个也是中国制造,中国不是不能做,而是做了卖不卖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这个也是中国制造,中国不是不能做,而是做了卖不卖给你

还有卖给你你买不买。

网友:
也有两个刚从18B上换下来的。没有动,就丢一边了。
一个有字11A,粗的。细的没有印字。白管,金属帽刻字500mA1000V。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里面的导体应该是银吧

应该是高纯度银 以前在工厂做电工时收集废保险里的熔丝 到店里加工成了手链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高纯度银 以前在工厂做电工时收集废保险里的熔丝 到店里加工成了手链 ...

是啊,,,大功率可控硅(100A~1KA)的门级线,师傅说都是镀银的,,曾经收集了一捆,后来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

网友(2017-12-14):
看我原来发帖,工厂中用华谊所谓catiii的表在高粉尘下长期使用,居然被690v击穿引进配电柜单相电压升高放电拉弧,把人都烧伤了。工具很重要,特别是工业严酷环境下使用。

网友G:
保险丝我这有三个

网友:
统统都是电池漏液搞坏的吧,还好是低端表。

网友:
想起我修电脑开关电源时,保险管炸得好响亮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保险丝我这有三个

电池漏液导致,福禄克的表极少看到烧成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池漏液导致,福禄克的表极少看到烧成这样的。

是漏液,三个全新表买来试机装电池然后就进库房放了好多年,一次都没用过。双鹿碱性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