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声表面谐振器是怎么震荡的呀?

楼主(2016-01-17):
大家看看这个声表面谐振器是怎么震荡的呀?这个震荡电路又没有正反馈的吗?

网友:
你还得看这芯片的引脚功能,振荡部分只是单纯的晶振通过上电起振三极管放大而已。

网友A:
搜索  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  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

好像不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不是吧?

是的,以前电视机高频头内有,声表换成电感或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