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了一个旋转编码开关库

楼主(2016-01-17):
非常简单,原理从论坛里面来的
参见: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1%E5%BC%80%E5%85%B3

网友A:
顶一下,就是用的按键扫描的方法实现的

网友:
正在研究,学习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就是用的按键扫描的方法实现的

理解为一个组合键,A按下时B也是按下则向左转,A按下时B没有按下就是向右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解为一个组合键,A按下时B也是按下则向左转,A按下时B没有按下就是向右转  ...

我先以为是接高分辨率的旋转编码器用的驱动

网友:
看看,最近正好要用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