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可不可以不用烧录器下载程序?

楼主(2016-01-18):
如题、、公司有一个产品用的是MSP430F2132这个芯片,板载串口和程序更新接口、、、由于之前程序上设计有问题导致大规模出现问题如果全部返厂更新程序的话太麻烦、、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客户自己通过串口更新程序、、、、

网友A:
买个编程器,,一键下载

网友B:
可以用USB仿真器,但不能离线烧录,必须连接电脑。

网友:
烧录软件FET-Pro430-Lite-Setup

网友C:
串口烧录必须要之前你们做过BOOT程序。我们原来的430都要做这个程序。以后更改程序只需要串口加我们发的软件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烧录必须要之前你们做过BOOT程序。我们原来的430都要做这个程序。以后更改程序只需要串口加我们发的软 ...

这个单片机容量太小、、做不了bootload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USB仿真器,但不能离线烧录,必须连接电脑。

用电脑烧录的话我们又不能把烧录文件给客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编程器,,一键下载

有没有便宜点的支持脱机一键下载?

网友:
那就死定了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便宜点的支持脱机一键下载?

我用的利尔达的LSD-PRGS430-IIIA诶。。。

网友:
msp430 Gang ,不过不便宜

楼主:
几万块板呢、、每天退回公司更换的一大把、、所以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客户自己更新程序但又不把程序透露给客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利尔达的LSD-PRGS430-IIIA诶。。。

这个可不便宜啊、、要上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不便宜啊、、要上千吧、、

反正公司买的额,,,,,

网友:
利尔达的不做了,记得武汉有一家做这东西的,800左右的价格应该可以承受吧?可以在线下载也可以离线下载的。

网友D:
430不是有BSL吗?没留接口“?

网友:
脱机编程器呗,TI原厂的两千多,国产的800左右,武汉鑫人达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430不是有BSL吗?没留接口“?

就留了一个串口和一个SBW 2线制的烧录接口!

网友E:
没有BOOTLoder,串口就不用想了,你还是老老实实用SBW慢慢折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BOOTLoder,串口就不用想了,你还是老老实实用SBW慢慢折腾吧

那用SBW更新的话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不直接给客户烧录文件、、因为这个是保密的、、

网友:
有离线烧录的。淘宝。MSP430编程器。

网友:
用的实质上是串口。BSL下载。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用SBW更新的话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不直接给客户烧录文件、、因为这个是保密的、、 ...

你直接做个板子上面弄个大容量flash把程序烧flash里有故障了就一键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直接做个板子上面弄个大容量flash把程序烧flash里有故障了就一键恢复

那不相当于自己做个脱机烧录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不相当于自己做个脱机烧录器??

理论上是这个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单片机容量太小、、做不了bootloader、、、

你用的什么系列的。我们是149.做个BOOT也就百十多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理论上是这个意思

这个太难了不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什么系列的。我们是149.做个BOOT也就百十多K的

用的MSP430F2132总共才8K

网友C:
呵呵。我写错了。我们的BOOT是百多多个字节。对于8K来说还算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写错了。我们的BOOT是百多多个字节。对于8K来说还算可以的

真的吗?可以给个示例我参考一下吗?

网友C:
你可以搜一下430的串口下载的。有专门讲的。其实就是一个串口程序加上中断重映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搜一下430的串口下载的。有专门讲的。其实就是一个串口程序加上中断重映射。 ...

通过串口更新程序我会做、、只是一个没在430的单片机上做过、、二个程序写不到那么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串口更新程序我会做、、只是一个没在430的单片机上做过、、二个程序写不到那么小、、、 ...

这个的关键是中断映射。只写个串口收发程序又没有其他东西能占多少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