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AT89S52单片机吗?怎么下载程序?

楼主(2016-01-18):
有谁知道AT89S52单片机怎么下载程序?我以前只用过STC89C52的。。。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7#detail

网友A:
对他大声说,下载,他就给你下好了

网友B:
我想大多数人的入门单片机就是AT89S52或是AT89C52,这是个很神奇的单片机。

网友:
之前用过 是用那个台式机打印机口下载的

网友C:
这种问题就不要放来了,百度一堆。
论坛是讨论问题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大多数人的入门单片机就是AT89S52或是AT89C52,这是个很神奇的单片机。

我用的是STC89C52,没用过AT51

网友:
我同学当年毕业设计也买的at51,结果也是被如何下载程序头痛,最后直接买stc5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他大声说,下载,他就给你下好了

兄弟,你真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大多数人的入门单片机就是AT89S52或是AT89C52,这是个很神奇的单片机。

大多数做仿真和写程序的时候用的都是AT89C52的,但是实物操作用的多数是STC的89C52

网友:
淘宝搜索一大堆。。。。。。

网友:
8楼说的对啊。我现在用的是西尔特5000下的AT89S52单片机程序,AT89S52下载程序硬件电路比较复杂,没有STC89的好下载程序。

网友:
看到标题我以为是10年前的坟帖,楼主看下它的手册 isp下载

网友D:
四个电阻搞定isp,,,前提是你的pc还有并口,,,不怕死的电阻都不接也可,,

网友:
AT89C52要专用烧录电路,每个脚都要接到烧录器烧录的。
AT89S52只要ISP烧录就可以了,就是楼上的并口线路,前提是你电脑有并口。
STC89S52只要串口就可以烧录了。

网友:
最开始玩单片机的时候就是用的AT89S52,下载器用的16楼的并口下载电路,每次去网吧都拿着并口线扒在电脑后面找并口。
后来做了USBASP,就方便了。
楼主身边如果有带并口的电脑,就用16楼的电路,上位机用Easy 51Pro

网友:
Easy 51Pro ,,当年自制这个,成功后觉得好有成就感。。

网友:
当年在16楼的电路基础上加片244,也是自己搞的

网友:
我当初还买了个伟纳的SP200的编程器,用来对付89C51系列的片子。

网友:
同楼上!我的sp200编程器买套件自己焊的。我想问,这么多年过去了,at89这款型号还没有停产吗看标题以为是挖坟的

网友:
下载器  下载程序    当年 可以下载 AVR 和 S51 的 东西  人手一个呀

网友:
啥年代了,还有用这个片子的?

网友E:
给你上传个下载软件

网友:
现在基本没有人用了吧,貌似要专门的下载器的或者是并口烧写

网友F:
Easy 51Pro at89一直在用,快买不到了。没办法,水平低,幼儿园都没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Easy 51Pro at89一直在用,快买不到了。没办法,水平低,幼儿园都没上啊!

宇宙版,超级好用啊

网友:
ISP下载或者串口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他大声说,下载,他就给你下好了

我一直都是这么下的

网友:
用mega8做个下载器,这个用的就是AVR的ISP下载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他大声说,下载,他就给你下好了

我是意念控制。。。想想就行了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听到51就感到特别焦虑

网友:
我还买了SP200呢,又买了TOP2009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他大声说,下载,他就给你下好了

哈哈哈哈哈

应该说 ,给老子自己下载

网友:
感觉8楼说的对

网友:
自己做一个也好啊,ep51晚上大把的资料,还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直接用AVR的ISP下载线,我入门也是用的这个,不要专门的烧录器,比AT89C51方便多了

网友:
isp下载或者用串口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四个电阻搞定isp,,,前提是你的pc还有并口,,,不怕死的电阻都不接也可,, ...

必须就是这个,4个电阻搞定。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给你上传个下载软件

兄弟把硬件资料也发上来吧,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兄弟把硬件资料也发上来吧,谢谢了

我是在网上买了个USBASP,配合这个软件使用,很方便,好长时间不玩单片机了,生疏了。
在AMOBBS这里,记得前两年坛子里还发过关于USBASP还是USBISP电路图和固件(时间久了记不清是哪个了),你可以找找,我还是建议在网上买个省事,拿来就可以用。
在这个软件压缩包里有一个PDF,这个PDF是该软件的使用说明,自己看看吧。

网友:
使用编程器来下载吧

网友:
使用编程器下载,可以网上搜索很多都支持

网友H:
用一个USB转TTL,连三根线到单片机上,用串口下载。到www.stcmcu.com上下载usb驱动和串口工具

楼主(2016-02-17):
引用 网友H:
用一个USB转TTL,连三根线到单片机上,用串口下载。到www.stcmcu.com上下载usb驱动和串口工具 ...

那是STC单片机是可以的,但是AT的就是不能这样下载。。。

网友:
楼主你是做什么的?整天问问题,还没有任何侧重点,模电,数电,有线,无线,stm32,430,51......  难道是为了做个电工专用wiki?

网友I:
这个是lz么,山东大学

网友:
我记得原来有个叫easyisp什么的。烧写这个AT89S的很爽的。只是,AT89你没用过,STC怎么会先用。嗨。想不到STC现在这么流行了。更正一下,就是上面有的哥们说的Easy 51Pro,那个超级好用。

网友:
当年并口下载,把并口烧了,买了个电脑多功能卡,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lz么,山东大学

不是LZ,我上课从来不自拍、、、

网友:
淘宝上买个下载器,几十

网友:
s系列是支持ISP下载的

网友(2016-04-08):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就不要放来了,百度一堆。
论坛是讨论问题的地方

得过且过   每个人都要经历初学的过程   这位仁兄没必要一棒子打死啊   哈哈   论坛相互交流知识的地方   相互学习

网友:
感觉这帖子是增加人气赚积分的

网友:
我就来看看评论。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对他大声说,下载,他就给你下好了

错!得手指摸着芯片然后大声说下载。不然芯片怎么知道下载啥数据。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J:
错!得手指摸着芯片然后大声说下载。不然芯片怎么知道下载啥数据。哈哈 ...

兄弟你真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