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串口通信上位机实例!

楼主(2016-01-18):
本系统采用labview2014编写,用于通信机房的蓄电池组无人值守和在线监测,通过串口转以太网模块进行数据通讯,可实现255个通讯模块的通讯管理。
上机位平台界面如下:

系统labview程序框图如下:

VI采用事件结构简化程序设计,同时巧妙的利用事件结构进行串口初始化,系统只在改变串口设置时进行一次初始化,并自动投入运行,避免了循环结构内串口的反复初始化可能造成的错误。

网友A:
帮顶,共享一下和谐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共享一下和谐版.

网上下的,你搜搜应该可以找得到,文件太大了,没法传。

网友:
什么设计模式?串口怎么做读写能高效点?

网友(2016-06-21):
楼主住bms的哇

网友B(2016-08-02):
正想学习labview。有什么好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想学习labview。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上搜,有很多相关教程,另外多看别人的实例程序

网友:
看了一段时间LB了,还是没入门~

网友C:
labview串口通信, 一直接收大量数据,界面会卡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labview串口通信, 一直接收大量数据,界面会卡死吗

我使用中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当然也和labciew程序设计有关

网友D(2016-09-29):
用的是啥下位机啊?

楼主(2016-12-14):
引用 网友D:
用的是啥下位机啊?

用C语音编写

网友:
做过类似的东西,用现成的modbus库,做起来应该比你这快捷一点。

网友:
一直想学,但是没有时间。

网友:
你的程序我暂时没能打开,就你挂上的图我说几句:
1。为何不把24个电池数据打包成族,这样能减少控件数。
2。大小图标混合使用,希望能统一风格。
3。标注为何要单独列出来,在框架上面有个subdiagram label功能可以写标注
4。循环里面为何不放延时,哪怕延时1ms也是好的
5。数据流方向是从左向右,程序里面有不按照此流向的数据。
6。string 清空使用函数面板里面empty string,不要想当然的做个空的string
7。如果硬要在前面板上加入WI,请配上图片和流程图,你的说明让人不知所以然,前面板加上你们公司的LOGO
8。我看不到你的错误处理功能,希望加上error in& error out,另外更看不到simple error handle函数。希望加上去

网友(2019-06-10):
数据连校验都没有啊。这样可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