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接触的射频卡,能不能改成远距离读卡?

楼主(2016-01-18):
进出小区的门禁,老是要开车窗,拿卡放近才能打开,太麻烦了,要是下大雨更杯具,要是能加大读卡距里就好了,当然门禁系统不是能改的,总不能叫小区换了整个系统吧。只能自已的门禁卡上下功夫, 靠近是为了感应取得电源,同时传递数据吧,自已做一个东西能发大功率的,让门禁能收到可行不?

网友:
远距离可以用2401

网友:
去小区物业投诉,要求门禁处加顶棚不更好。

网友:
这个没有用吧,走的协议都需要改的,你只换卡没有用的

网友:
买一个pm3,配个大天线和动力电池没准行,不行别打我啊……

网友:
卡就别想了。

有个好的方法:一般保安都有315M 或者433M的遥控器打开关闭道闸杆的,你只要弄个315M/433M的学习器就可以了。
车到杆前,故意不读IC卡,让保安遥控按,此时接收无线信号,学习到发射编码即可。

下次远远的到杆前,自己做的遥控器在车里按下按钮就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