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如何用DRV8841驱动三相步进电机(Y型或者三角型)

楼主(2016-01-18):
驱动三相步进电机Y型是共抽头的,如何用DRV8841驱动
比如三相为UVW,当U输出1,V输出0,此时W是不是应该高阻态,那如何在DRV8841输出高阻
要进行细分时,三相的逻辑是如何的

网友A:
8841估计干不了这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8841估计干不了这活!

那用什么IC,我看其他人就有用8841直接驱动的
是不是得有高阻态输出的H桥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8841估计干不了这活!

L6234可以看看适不适合!

楼主:
价格贵了
其他人不知道是怎样用8841来驱动的

网友:
首先要学会看手册……

楼主:
这个我也有注意到,但按规格书上来说,当xl1和xl0都为0时,是整个H桥无效,AOUT1和AOUT2都为高阻态
我看别人的板子,是直接到 xl1他xl0同时接地的,一个8841的AOUT1、AOUT2、AOUT3接三相电机的三线,AOUT4空

楼主:
Y型的绕线方式,有没有用4线的,公共端直接接电源正

楼主:
三相电机的细分是输入三个正弦波,每个正弦波相位差120度
那Y型和三角型接法中,每一相是如何输入负值呢

网友(2016-02-20):
这个是自己写变细分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有注意到,但按规格书上来说,当xl1和xl0都为0时,是整个H桥无效,AOUT1和AOUT2都为高阻态
我看别 ...

我也这样用过

网友(2016-04-06):
用DRV8841驱动三相步进电机肯定是可以的。因为DRV8841是四组半H桥,驱动三相步进只需要其中的三个半桥就可以了。驱动的方法就跟驱动BLDC没有太多区别

网友(2016-06-18):
两相 相差九十度 三相相差120度

网友:
直接用三个输出就可以的,对应三个输入用PWM控制即可。

网友(2017-05-31):
这样衰减模式 控制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