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DIY方波电调时遇到一个问题

楼主(2016-01-18):
我在DIY一个电调,这个电调是根据中特威的一个电调改的,增加了MOS驱动电路,用的是Simonk固件,但是当油门推到最大时会出现问题。

先上个视频
http://    v.youku.com/v_show/id_XMTQ0OTE3OTAzNg==.html?from=y1.7-1.2
听声音就能说明问题了。
视频中,开电后油门推到最大后一直没动,用买的那个电调测出来这个电机的最大油门时的电流时11.5-12A,电源的限流保护设成了13A,用买的限流保护即使设成12A也不会这样,自己做的就成这样了。频繁地触发限流保护。
在空转的时候就很正常,带上桨后,小油门也正常,油门一大就出现问题了。

反电动势检测电路的参数没改。
半桥驱动IC用的是IR2011,NMOS是LR7843。

还需要什么信息请在说,我马上上传,在线等,谢谢。

楼主:
示波器的探头负极接到不同的第波形会不一样

低侧MOS的G极波形

高侧MOS的G极波形

为什么低侧MOS在低电平的时候会有这么多尖峰,会不会是这些尖峰导致误通,使上下管直通导致限流保护?

网友A:
这尖峰好大呀,查查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尖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尖峰好大呀,查查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尖峰

你指的是低侧MOS在低电平时的尖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指的是低侧MOS在低电平时的尖峰吗?

就是下边的的第二张图,尖峰可能会影响mos管的通断

楼主:
是这张吗

网友B:
栅极线太长了,如果mos和驱动不能在一块PCB上,驱动接GS的两根线双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栅极线太长了,如果mos和驱动不能在一块PCB上,驱动接GS的两根线双绞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