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单片机如何将0~33整数区间转为100Khz到500Khz的频率?

楼主(2016-01-18):
问:单片机如何将0~33整数区间转为100Khz到500Khz的频率??c 程序如何写?

网友:
51单片机本身估计是做不到了。用DDS芯片做吧。也可以DAC+VCO。

如果不是指输出正弦波,带PWM的51应该可以。

网友:
MSP430的PWM可以!

网友:
需要什么波形?方波可以直接用PWM输出,正弦波,三角波需要DDS芯片

网友:
不是很清楚楼主想要表达的意思。

网友:
解决问题要细化。

你先要一个能产生PWM的程序/硬件。

然后再想怎么去控制。

网友:
出点钱帮你搞定

网友:
最笨的办法    将100K-500K对应的积存器 的值 等分 33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