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设计的串口调试器-学习WPF和MVVM分享

楼主(2016-01-18):
最近有接触简单的上位机串口应用,学习了一段时间的C#和WPF,

看的是刘铁猛老师的:[深入浅出WPF].刘铁猛

在youku看了刘铁猛关于MVVM模式的教程,把串口调试器改造了一下,

现在的代码和界面还很粗糙,

界面和逻辑/数据脱开。界面部分就只有一个显示到文本最后一行的事件。

以下是代码,有感兴趣的可以看看,但,对菜鸟要温柔,

附截图一张:

我打算再往上加功能
2016-01-18_19:15

网友A:
为啥叫过度设计,我看像过渡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叫过度设计,我看像过渡设计。

串口调试器没必要上代码模式,事件驱动就可以很好工作,所以过度了

楼主:
版本v1.0.0.1
更新说明:
1、相对初版对变量的结构进行了重新的规划,命名进行简化,后有大概的关系图奉上
2、对命令的命名进行了统一。
3、界面取消重置,进行了重新的Binding,
4、增加about窗口
5、放弃退出命令的绑定,在ViewMode一个命令搞定,

代码结构规划(实际的会有变动/主要是数据接口开放)

代码:(界面取消了重置)

网友B:
看了一下,挺不错的。
我也有用wpf,不过基本没有mvvm这个模式。
楼主哪里的? 希望大家有机会多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挺不错的。
我也有用wpf,不过基本没有mvvm这个模式。
楼主哪里的? 希望大家有机会多多交流。 ...

成都的wpf菜鸟,自学,

MVVM是想把业务逻辑和显示逻辑完全分开。优势是最小成本的实现界面修改。感觉比做事件响应要好处理。

网友:
我来学习的,不过我用的是winform

网友C:
还没用过这种模式,不过先确保串口接收不丢数,定时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没用过这种模式,不过先确保串口接收不丢数,定时准确

丢数不会,
对于接收,参考的是官方帮助,
单独的线程,死循环一直读,用c#的异常处理

楼主:
版本v1.0.0.3
更新说明:
1、添加类似皮肤切换功能(无记忆,下次启动会还原)
2、解决串口不存在时软件崩溃,改为窗口提示,“串口打开失败”

资料:
教程来源:
1、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A1Mjk0OTY=.html?from=y1.7-1.2
2、源文件软件版本VS2012+MVVM底层Prism4_1
效果大概:

软件:

源文件:

修改:增加软件版本提示
二次修改:改正软件缺陷

网友D:
不得不说“过度”这个词让人琢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得不说“过度”这个词让人琢磨。

自学的,缺东西练手,加到这个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自学的,缺东西练手,加到这个上

我刚用点打开,死机崩溃退出了,我也是醉了;

PS: 下载源文件,想找开一下,进行调试,看看啥毛病? 结果,我的2010打不开这个版本,放弃作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刚用点打开,死机崩溃退出了,我也是醉了;

VS2010 打开更高级解决方案 更改.sln 文件的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Solution File, Format Version 12.00
# Visual Studio 2012

部分成vs2010解决方案一样的就行了, 不知道的话VS2010新建一个解决方案对比更改过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VS2010 打开更高级解决方案 更改.sln 文件的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Solution File, Format Version 12 ...

谢了,懒得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刚用点打开,死机崩溃退出了,我也是醉了;

你好,我看了代码,是我的问题。

我一直用虚拟串口调试没注意到这个问题。

问题出在当串口号不存在时,现在直接打开,应该有异常处理。

网友G:
这东西还用自己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东西还用自己编吗。。

完全不用自己写,是用来练习编程的。肯定有bug和不完善的地方

网友H:
USB 转串口,不小心拔掉以后再插回去,能继续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USB 转串口,不小心拔掉以后再插回去,能继续工作吗?

不能,现在的代码在读取数的时候没有判断端口是否存在。所以硬拔的话会出现楼上的软件死掉或则系统死掉的问题。可以在下一个版本加上。想想确实应该这样处理。每次读之前,至少要判断逻辑是不是正常,这样能尽量人性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丢数不会,
对于接收,参考的是官方帮助,
单独的线程,死循环一直读,用c#的异常处理 ...

【个人理解】:无论是发送还是接收数据,都没有必要另开启一个线程;用while循环一直读更不可取....
C#的.net框架里,MSDN文档对于事件处理那段需要看一看....SerialPort类里自带Data_Received(拼写了大概,具体文档可查),在那个事件的响应里【确实,和MCU里的中断很接近了】读取数据就行....没有必要另开一个线程....

网友I:
https://msdn.microsoft.com/zh-cn ... d%28v=VS.80%29.aspx

网友J:
引用 楼主:
版本v1.0.0.1
更新说明:
1、相对初版对变量的结构进行了重新的规划,命名进行简化,后有大概的关系图奉上

这个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https://msdn.microsoft.com/zh-cn/library/system.io.ports.serialport.datareceived%28v=VS.80%29.aspx

SerialPort.DataReceived 事件这个我知道,在winform里,直接点控件就可以注册。

通过comment绑定再注册它就没有尝试,应该也可以。

但是如果要解析串口数据的话,也要在DataReceived里,遍历读到的数据,找到需要的。效果差不过,

另外我的用法的来历:
https://msdn.microsoft.com/ZH-CN/library/30swa673(v=VS.110,d=hv.2).aspx  下面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啊?

图是用在线的画图软件做的

https://www.processon.com

用的是Org组织结构图,中的Sample Organization Template模板上改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SerialPort.DataReceived 事件这个我知道,在winform里,直接点控件就可以注册。

通过comment绑定再注册 ...

官方例程是让我们爱恨两难的东西....好处是能说清API怎么用,但是真的不见得就能直接应用....

谷歌关键词 "C# Async Serial Port Read".....

http://stackoverflow.com/questio ... nc-serial-port-read

-------------------------------------------------------------------------------------------------------------------

上位机接收数据后解析,不一定非要用一个while循环。。。while循环执行时是无条件的占用CPU,而串口是一个慢速设备,9600的波特率真正需要CPU的时段很少。。。中间间隔一个 while 就全浪费了。。。。开启另一个线程在我看是更划不来的做法,同样要占CPU。。。潜在的还会引出其他BUG。。。。

最优的解决方法不清楚,但有一个变通的办法。。。。前提是你通常的应用和我的差不太多。。。。

上位机---下位机的主从模式下。。。

在主机(PC端)的DataReceived事件里,读取当前串口缓存的数据后,开启一定时器,time_out 值根据波特率以及据包的平均长度算一个适中的值。。。

定时器一旦超时,就进超时的那个事件里去解析整个数据包。。。

整个过程中,serial Port 和 Timer 的资源分配,事件响应,相关临时线程的开启/销毁,都有.net自己照顾到。。。一行代码都不用加。。。。

大概这样。。。。

为了100%可靠一般还要自定义些其他的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官方例程是让我们爱恨两难的东西....好处是能说清API怎么用,但是真的不见得就能直接应用....

谷歌关键 ...

定时处理确实是一个省事的办法,通信帧长度固定就更好了。
周立功can板卡的C#例子就是这样处理的

楼主(2016-03-03):
临时更详:2016-03-03

1、打包安装包:

        安装包说明:现在这个安装包很粗糙,没有集成net安装包,只做了net判断,我在xp环境测试,没有net无法安装
        安装包是NSIS软件生成

更新计划:
        1、在安装包内集成net文件,在安装界面时可以选择(待学)

        2、串口调试器增加协议配置,希望达到效果是按协议设定下发和读入/显示数据(已在搭建)

        3、增加显示数据的控件支持(只是计划)

楼主:
*制作安装包更新:已集成net环境
*代码协议(正在学习/完全没有概念)
*
*上传日期:2016-03-07
*
*代码说明:1、编写软件nsis,向导生成主框架,现在还不能读出net安装进程,net可能会安装时间较长
*                 2、集成软件net4.0
*                 3、安装包在安装阶段会判断是否安装net4.0,已安装或有高版本会略过安装
*                 4、加入了我的小广告,
*                 5、自学中,但,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欢迎大家提意见
*

制作出的安装包:

安装包源码:

图片:

楼主(2017-02-17):
引用 网友I:
官方例程是让我们爱恨两难的东西....好处是能说清API怎么用,但是真的不见得就能直接应用....

谷歌关键 ...

今天重新读了下你的回复,
发现我当时回复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理解你的意思,

过了段时间,回过来看,确实是事件处理更加安全和方便,

你回帖中提到的思路,也能解决串口数据异常的问题,可以用在 modbus 的回复 数据超时中,在串口接收事件中,通过超时来触发数据解析,也能在最大程度上,保证接收数据的帧完整

thanks,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重新读了下你的回复,
发现我当时回复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理解你的意思,

还有最新版本吗?
想弄一个学习一下,哈哈,WPF。。。原来一直使用winform的。。。
在设计中,确实是要将逻辑和界面分开,这样会比较方便操作。。。
另外请教,WPF下有什么合适的波形显示控件,这样可以做一个协议解析配合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最新版本吗?
想弄一个学习一下,哈哈,WPF。。。原来一直使用winform的。。。
在设计中,确实是要将 ...

https://lvcharts.net/

我用过,这个资料比较齐,

wpf 的静态图表还好,

动态图表,如果多开一两个就相当卡,也有可能是我编程的原因,我大量依赖绑定(菜鸟)

波形显示控件,这样可以做一个协议解析配合波形 可以用这个 Step Line

图片资料链接: https://lvcharts.net/App/examples/v1/wpf/Step%20Line

网友(2017-04-24):
winform太简单了,一直想学wpf,发现界面不懂怎么弄啊,很容易摆乱。

网友:
有营养的帖子都要顶~~
谢谢分享~

网友:
不错的学习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