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几个关于户户通卫星接收天线的问题

楼主(2016-01-18):
1.那个卫星接收天线能否一个天线接收,然后分给几个机顶盒使用(大概30台电视)?需不需要购买功分来转接?

2.无线电应该是可以通过塑料的,为什么安装那个天线的家庭不用塑料来保护天线 ,防止上面的螺丝在日晒雨淋中锈蚀?

3.用来连接卫星电视天线到机顶盒的线 是不是叫做馈线?一般是多少公分的?

4.如果可以用塑料来包裹保护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购买那种大的锅盖(所谓的雷达)用塑料包裹起来,来观看地面波的节目?

希望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1、不可以   2、成本原因,可以省几分钱  3、不知道叫什么,你需要多长就多长。   4、大锅小锅都需要自己用塑料或者用矿泉水瓶子把高频头保护起来。   几十块钱的东西,用一两年可以换了,你还打算用一辈子

网友A:
十三四岁的时候,是村里的大锅专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三四岁的时候,是村里的大锅专家。

那种超级大锅盖 现在还买得到吗?怎么购买?
能收到多少个台?需要购买特定的机顶盒没有?

网友:
要功分器

网友:
1、确保每台接收机设置的极化方向一致才行,不然每台接收机供电上去的电压不一样,打架。

网友:
大锅的话,用双本振的高频头,两个极化的下行会在频谱上分开排列。拿功分器一分就好了
小锅就复杂了,好多本身就是双本振的,不知道能不能把几个极化一起接收了。

网友:
大锅用中卫或者是斯威克的好点,就看你想收哪颗星?125,108

网友:
自己玩的话就弄一锅多星!!

网友:
1、可以的,买个大点的KU 天线,弄功分器,统一收同一个极化的节目,比如中9 的右旋。很多小宾馆工程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1,小锅左旋右旋电压不一致,据说那种最早的高频头拔掉极化片可以一拖多
2,天线大点,隔层玻璃都没事,别说塑料袋了
3,就是75欧同轴电缆,粗细都有,价格不一样
4,大锅小锅接收卫星不一样,机顶盒也不一样,地面波天线和机顶盒都不一样

网友B:
现在的戶戸通己没法玩了,而且基本上所有的卫视都没玩的价值了。

中9:山寨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一个升级全干掉。
定位机,进城安装和跨区安装越来越难,获得授权难度一天比一天高。

非中9的其它星,获得一个稳定的共亨也是极难。

理论上不能一拖多。但也用过中9的一拖4,没遇到什么问题。就接一个卫视功分就可以了的。
不能同时收看不同极化的节目,实际中很少遇到这种情况,好看的台基本上就那么两三个,像江苏和芒果台都在同一极化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戶戸通己没法玩了,而且基本上所有的卫视都没玩的价值了。

中9:山寨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一个升级 ...

不知道农村地区用着怎么样,准备买个三代机户户通给老人用,不知道能用的久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农村地区用着怎么样,准备买个三代机户户通给老人用,不知道能用的久吗 ...

刚刚装了定位机,还不错,58套电视,44套广播,授权挺快的。买招标机,盒子,线都好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刚刚装了定位机,还不错,58套电视,44套广播,授权挺快的。买招标机,盒子,线都好一些。 ...

什么是招标机?淘宝里看了康佳的,185,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我来回答一下,我从高中开始给村里村外的人调整天线。

1、一个天线可以用功分器来实现带动多台电视机,但是有个前提,要双本震的高频头,这样做也有个弱点,经过功分器后,信号会衰减几个dB,带动30台电视估计有点困难。带个三四台没问题。

2、可以用塑料的,我见过很多天线,在日晒雨淋中螺丝锈蚀,现在的天线质量越来越差,做必要的保护是需要的。

3、是叫馈线,一般是75欧姆的,买馈线也要擦亮眼睛,有纯铜的,有铜包钢的。

4、你好像没弄明白地面波是什么意思。地面波要用鱼骨天线,和卫星天线八竿子打不着。你首先要确定收哪个卫星,才能定天线。一般有C波段的大锅,常见1.2米,Ku波段的小锅,例如中九。

4.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农村地区用着怎么样,准备买个三代机户户通给老人用,不知道能用的久吗 ...

真的农村的话,没什么大问题。正版的户户通,只要安装好后,是可以长期使用的:只要是天上的卫星还能正常工作(好象已有备用星计划了)。

稍微要注意有的省份已列入重点监管,买的机器不能跨县安装了,买前一定要问清楚才行。

前面想一拖30的,估计是开小家庭旅馆的,有相当的难度了,只能先买单套站来试试:

一是尽量选大点口径的天线和高质量的高频头,二是测试该位置能否获得卫星下发的授权信号,三是检查信号和场强是否合适接二级卫视功分(必要时可选有源功分)。

如果以上均能满足的话,选高质量的馈线,在高频头后立即接一个卫放(如视贝 SB-2320SA ),然后接4卫视功分后再接8卫视功分,估计可行。

网友:
在这边租的房,应该是中九山寨接收机(应该叫一代机?)。现在频道越来越少了。
以前记得有40多个,现在才十几个,还包括5,6个少数名族频道,没法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招标机?淘宝里看了康佳的,185,不知道怎么样?

上亚洲卫视论坛去看吧。里面有很多人在出,各种机型,找高质量的不好找。

网友(2016-11-09):
现在有哪个接收机有HDMI接口的,介绍一下,我的27寸显示器想直接观看卫星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