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推荐下DC 5V输入,±15V或者±12V输出的DCDC芯片?

楼主(2016-01-19):
实际制作一个耳放,用5V电源适配器输入,需要给运放电路提供±12V的直流电源,最好采用DC ﹢5V输入,±15V输出的DCDC芯片然后经过LDO 二级稳压到±12V 给运放电路供电!有没有这类DCDC芯片求推荐!谢谢!

楼主:
经过查询找到TI的相关芯片TPS65130/TPS65131

大家有没有更合适的推荐? 谢谢!

网友A:
不说电流等于没说

另外用开关电源给耳放供电,不如买个便宜的mp3听

网友:
你可以用MAX232芯片来生成正负电压,不过电流不能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说电流等于没说

另外用开关电源给耳放供电,不如买个便宜的mp3听

因为是耳放  所以一般有200mA以上电流输出就够了!当然能够大点更好!

DCDC直接给运放供电确实不是很好,但是经过后面LDO二级稳压后,LDO具有可观的PSRR  所以最终出来的噪声还是很小的!DCDC贵在效率高!对电池供电有利!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是耳放  所以一般有200mA以上电流输出就够了!当然能够大点更好!

DCDC直接给运放供电确实不是很好 ...

普通的LDO对于DCDC开关频率级别的纹波,PSRR基本算是无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LDO对于DCDC开关频率级别的纹波,PSRR基本算是无效

现在有些专门给RF前端用的低噪声LDO,PSRR高频抑制能力也很强悍,不过电流一般都偏小,估计不适合耳放用。

网友:
楼主2楼的挺不错,不过外围器件太多了,如果不稳压可以用推挽式驱动器,内部集成所有器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LDO对于DCDC开关频率级别的纹波,PSRR基本算是无效

对于DCDC 1M以上的开关频率,普通LDO的PSRR 确实已经很低!但是后面可以加铁氧体磁珠和穿心电容组成滤波器,将绝大部分高频噪声滤除!

楼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推荐的方案? 要是非DCDC方案也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推荐的方案? 要是非DCDC方案也可以!

开环推挽
你最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环推挽
你最好的选择

有具体的电路吗?效率如何?

网友:
多个7660电荷泵并联提供升压,比如每路15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