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从顺易捷下单,我也是醉了!

楼主(2016-01-19):
之前一直在嘉立创购买PCB,但是因为嘉立创不支持铝基板,所以就从顺易捷下单购买了2种铝基板,顺便下了一个普通电路板。

1月13号下单,系统提示1月16日交货,今天都已经1月19日了,普通电路板竟然还没有做好!

顺易捷也有手机客户端,也可以微信绑定,但是手机客户端还是2013年的版本,什么垃圾功能啊!微信也是糟糕要死。查询快递单号竟然是字母“syjpcbdfh”,这是什么玩意?。。。

个人总结:除了嘉立创没有的货品外,例如铝基板电路板,万万别在顺易捷下单购买!亲身体会!

有图有真相:

增加一个该PCB的图,真的是简单到了一塌糊涂,整版无铜,无过孔,仅仅正面有丝印,反面无丝印,中间挖一个孔:

------------------2016.1.20--------------------------

今天继续锣边!!!

无奈只有和业务专员联系,回复是“找不到了!!!!“,哎!说啥好呢!!!。
所以,不是年底的时效性的问题,而应该是公司内物料的管理问题。

网友:
syjpcbdfh   顺易捷 PCB待发货

网友:
我也不行吐槽,,,16号的板,晚了两天才发出来。

问他的客服。说是就是有点慢,他也没办法。

网友:
咱俩是一样的,昨天才发出来,比你强点。

网友:
要吐槽的话JLC也可以找出一大堆槽点。

网友:
听说这家比JLC便宜。

网友:
顺易捷有个好处,就是不收颜料费,同款可以联板,有时做些小东西用还是不错的,比较喜欢蓝色板子,不过就是有时交期有很大问题,也遇到过几次交期完了三四天的
打着玩一般都在顺易捷做,小批量都在嘉立创

网友:
顺易捷交期不是很准,年底单多更容易脱,但是样板颜色随便做,这点还比较好,其他方面还是JLC比较OK。。。我是长期顺易捷和嘉立创之间流走。。

网友:
和8楼一样的看法,联板和颜色费都不收,挺好的,就是交期时间很不靠谱。。。

网友:
个人感觉,丝印清晰度比jlc好

网友:
经常拖单,逼你改加急

网友:
我在沙井的启航宏大做板子,,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公司。 我喜欢找业务员办事,找业务员跟进。不喜欢系统上下单。

网友:
现在顺易接质量差的要死,之前做了几款板子各个层都没对齐,vcut也是乱七八糟的,还有线路间短路
以前还不错的,现在不知道怎么这样了

楼主:
我上一下这个电路板的图,并不是电路板很复杂,不仅不复杂,而且是极其简单!

整版无线路(无铜),无过孔,正面仅有一点丝印,就一个正号,一个负号,之后中间挖空。

工序实际很简单,板子首先丝印,然后挖孔,再切成外形就好了,我实在是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简单的板子还会拖延???

真的是气愤不打一处来!!!要是稍微复杂点的板子要拖延到啥时候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投诉其它厂家,最好不要在jlc分论坛发帖,以免引起同行误会。

感谢莫大,下次注意!

网友B:
jlc加急好像最少10块
而且油墨加钱

所以去syj做了,48小时加急,第三天收到。还是很快的。

年底就不要要求什么时效了,很多公司都放假过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jlc加急好像最少10块
而且油墨加钱

今天大清早查询还是在锣边!!!

无奈只有和业务专员联系了,回复是“找不到了!!!!“,哎!说啥好呢!!!。
所以,不是年底的时效性的问题,而应该是公司内物料的管理问题。

网友:
这板子长得真奇怪噢,不会是做的人觉得,哇,奇葩的PCB,放一边去

网友:
年底了,是这样的。我们的批量板,1月12下的,都要年后才能交。当然不是你说的这些板厂。深圳所有的PCB厂都差不多

楼主:
收到货了,但是铝基板的板子的外框明显走刀没有走到位!
下周还要搞个锉刀手工修,都不知道说啥好了,怎么出货检查的:(

网友:
只有有铅喷锡的才会按时,甚至是提早完成,

网友:
年底了,快递和加工商,都进度慢了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货了,但是铝基板的板子的外框明显走刀没有走到位!
下周还要搞个锉刀手工修,都不知道说啥好了,怎么 ...

像你这样的板子,JLC 就算能做铝基板,也一定会收你100块V割锣边费。还不一定愿意做

网友:
lz 应该找cnc加工才对   pcb厂家  做cnc累死

网友:
我的也受到了,感觉做工比嘉立创好得多。

网友:
这板子直接开个冲模得了,没铜箔的还叫PCB(Printed Circuit Bo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