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个电视各种参数太多不懂,麻烦大家给解释下

楼主(2016-01-19):
直下式LED和侧光式LED啥区别?
A+级屏啥意思,网上查的乱七八糟的。
还有啥参数要注意的,种类太多不知道怎么选,主要是给家里老人用的,不需要网络啥的功能,直接接原来的有线电视机顶盒就行,这样遥控器啥都是原来的,不用重新学怎么用,主要就是要大,55寸的,老人年龄大了原来30多的太小看不清。

网友:
直下式LED背光的灯条铺在液晶面板的后面;侧光式LED背光,也叫侧入式LED背光,灯条在液晶面板的侧边。后者的厚度可以做得比前者薄,但是散热总体上没前者好,可以说是工艺不同吧。实际使用感觉不是很差什么。你喜欢薄的就买侧入式的,印象里直下式的机子便宜。
屏的分级每家有自己的标准,代号也不一样,单纯从字面理解,A+应该就是等级里面质量差不多是最好的屏了,挑不出或者极少毛病的那种。无亮暗点、无亮淡线、没有画面污痕等等……
至于买哪款,看手里的钱吧,挑贵的买,都能看,看能多将就而已。

网友:
既然问到这个问题了。家里的电视接高清信号的时候,画面跟ppt一样,推测是机顶盒性能不足,这个怎么解决,能自己买个机顶盒么?

网友:
1.直下式LED是背光在电视机屏下面,就是屏的下部底座位置,侧式就是LED背光在两侧。
2.商家写的屏只是一个参数,随得出厂批次和成本早就换了你也不知道,早好到卖场实看
3.A+屏是两等屏吧,指的是坏点在三个以内
4.屏幕种类很多,夏普的,三星的,IPS。。。。。。便宜的你懂的,三星屏属软的,对比度高,IPS是硬的对比度没三星屏高但色彩柔和
5.还有软屏、硬屏。国内生产的大部分是软屏,性价比高
6.注重质量和体验可以考虑进口品牌,注重便宜就选国产吧
7.国产机器有很多,要以大品牌为主,一线的建议X维,TXL这类,还有互联网的品牌
8.电视系统也有很多,大部分以安卓为主,还有其它的系统,安卓系统运行比较大,注重功能就安卓吧

买电视要看个人需求,一分价钱一分货,贵的肯定好,但不是什么都好,但贵的肯定比便宜的好

网友:
电视机顶盒接大尺寸电视会不会模糊呀!!

网友:
话说,苹果的TV啥时候出?

网友:
话说,液晶电视貌似都有点漏光啊!我家刚买了一个三星,漏光严重!

网友:
怎么说贵的肯定好呢? 贵的未必好,只是功能多罢了。而这些多的功能十有八九你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