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PU6050低功耗问题【附最新手册】

楼主(2016-01-19):
        最近在做一个使用MPU6050的低功耗项目,实际测得各项指标符合手册所写,但是由于要使用陀螺仪而陀螺仪又没有低功耗的模式,所以在开启陀螺仪的时候最低电流至少3.6mA。
陀螺仪耗电太大所以想让芯片采用睡眠-工作切换的方式达到低功耗的目的。可是实际配置使用的过程中发现不少问题。
        1.数据不稳定。
        2.切换起来工作不正常。
        我是使用MPU6050_PWR1_SLEEP_BIT位切换的睡眠-工作模式,希望哪位有相应经验的大神能够指导。

        另外如果有更合适的低功耗的陀螺仪芯片欢迎推荐^^
        下面附件是我1月18日下载的官网的手册,顺便发上来了。

网友(2017-07-21):
我用的是MPU6500进入sleep模式感觉功耗还是没降下去,唤醒时间好像比较长,进去sleep在唤醒数据也不稳定,我的定时器是40ms一中断,把单片机唤醒,然后单片机在唤醒mpu效果也不理想,感觉mpu就没省电一样。void Enter_SleepMode(void)
{

        MPU_Write_Byte(MPU_PWR_MGMT1_REG,0X49);        //读电源管理寄存器 温度关掉
        SleepMode_Measure();

        MPU_Write_Byte(MPU_PWR_MGMT1_REG,0x09);        //MPU6050 0x40
//        MPU_Write_Byte(MPU_PWR_MGMT2_REG,0X00);               //??????????

}
楼主有没有什么见议啊,求指教!

网友(2017-11-01):
!学习一下 看看有没有大神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