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10KV带电指示有几种方案?

楼主(2016-01-19):
想检测到母线带电,做个指示灯。
我目前知道三种方案,请指点
1、电容分压

很常规的开关柜的高压带电指示方案
但是 请问 :当C1后边的连线断了,高压母线带电时,断线处是否有高压? 是不是挺危险的

2、电容降压

请问电容之后的线路,对地有高压吗?

3、测电场

百度的例文
http://wenku.baidu.com/view/804492d433d4b14e852468d7.html
是坛里zhanan 分享的
测220V效果还可以,但是10KV的感应电压很高(见如下实测波形),
得将电路做改进,要不会坏MOS管。
利用MOS管的输入高阻抗,捕捉电场,但是这东西容易手干扰吧
万一有电时候,灯不亮容易出危险吧?
我把一个电路板放10KV电缆边,感应的了峰值50V的正弦波

网友A:
弄过第一种的,断线时候,断线处肯定有感应高压,至于危不危险没敢试过。还是选行业常规做法吧,这东西要求不外带电源也能指示的,第三种还带个电源肯定不行。

网友B:
小时候书上说过天地间有此神器!稍加改装即可点灯!

网友C:
第一种是电力行业现在应用的
设计和审图都不会有问题,是行业通用做法,产品成熟
而且,现在可以集成显示和继电器,实现电磁闭锁系统,简单实用,市场有成熟的符合相关安规和电力行业标准

PS:C1断了也没关系,感应出来的电压是有压无流,不会对人身和设备造成任何威胁和损害,放心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种是电力行业现在应用的
设计和审图都不会有问题,是行业通用做法,产品成熟
而且,现在可以集成显示和 ...

谢谢,真专业!
问一下C1断了的话能感应出多大电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过第一种的,断线时候,断线处肯定有感应高压,至于危不危险没敢试过。还是选行业常规做法吧,这 ...

是的,第三种还得加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时候书上说过天地间有此神器!稍加改装即可点灯!

呵呵,测电场的什么什么瓶。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真专业!
问一下C1断了的话能感应出多大电压呢?

不一定多少,都是虚值
一般后面只带个氖泡指示灯
像静电一样,电压高,无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多少,都是虚值
一般后面只带个氖泡指示灯
像静电一样,电压高,无流 ...

你好,还是关于10KV指示问题。我指的10Kv的中性点不接地的,是不是常规配电柜的的10KV指示方案就不好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还是关于10KV指示问题。我指的10Kv的中性点不接地的,是不是常规配电柜的的10KV指示方案就不好用了 ...

中性点接地与否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