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a固件程序与FPGA程序的烧写顺序

楼主(2016-01-19):
设计了一快cy7c68013a与FPGA通信的电路,当先烧写cy7c68013a的固件程序,再烧写FPGA程序时,两者之间可以实现通信;但是先烧写FPGA程序,在烧写cy7c68013a的固件程,则不能通信,
请问,哪位大侠遇到这种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1.看看CY7C68013和FPGA之间的信号线 都有哪些,可能是信号线的问题。

网友(2017-09-17):
把CY7C68013的复位引脚接到FPGA上面,让FPGA每次下载程序调试时复位一下CY7C68013再执行其他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