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传感器DMP法获取姿态的零偏矫正问题

楼主(2016-01-19):
我现在在做平衡小车,用的是MPU6050传感器,姿态获取移植的是DMP的程序,现在的话有个问题就是在调自立平衡时,小车总是往一边倾斜直至倒下,开始认为是机械零度没有调好,可后来自己试了很多机械零度角,发现并不是这个问题,现在的话自己怀疑是传感器零偏的问题,可现在自己不知道怎么矫正零偏,看到你说是自己矫正的,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用过的大神,能给我说说传感器是怎样实现零偏矫正的吗?不胜感激了。

网友A:
请问你移植的DMP程序是MSP430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移植的DMP程序是MSP430的吗

是的,我移植的是MSP430的,现在我自己小车用的是STM32的单片机,请问你用过吗,求指导,这个问题困扰自己好久了

网友B:
切记MPU6050的线要短!!!去年可被整惨了

网友C:
用上位机看一下输出角度是否零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记MPU6050的线要短!!!去年可被整惨了

我用的是普通的杜邦线,大概有十厘米左右吧,影响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上位机看一下输出角度是否零偏

用匿名的上位机看了波形,基本没什么变化,这样是不是就不用零偏矫正啊,你知道零偏矫正在那几行代码实现 的吗?我一直没找到。

网友C:
我没用过dmp,直接读取然后互补滤波,没有发现零偏的问题。你的车体,最好机械做的比较平衡,不要一边重一边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移植的是MSP430的,现在我自己小车用的是STM32的单片机,请问你用过吗,求指导,这个问题困扰自 ...

淘宝上有卖MPU6050串口模块的 就是说它的数据都是经过处理后直接通过串口输出的 卡尔曼滤波什么的都已经做好了 我觉得直接用这种模块会节约很多时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用过dmp,直接读取然后互补滤波,没有发现零偏的问题。你的车体,最好机械做的比较平衡,不要一边重一边 ...

嗯,谢谢你,我做的小车还是比较平衡的,我再找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