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 IRB1200机器人如何基于labview开发

楼主(2016-01-19):
如题:labview怎么控制IRB1200?有做过的坛友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A:
LabVIEW的机器人模块 好像是用于NI自己的控制器。
你只是要控制它, 还是要给他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bVIEW的机器人模块 好像是用于NI自己的控制器。
你只是要控制它, 还是要给他编程? ...

机器人有个控制模块。labview只要控制就行。例如,动作都是机器人变好的。labview通过通讯,启动或停止机器人编好的动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器人有个控制模块。labview只要控制就行。例如,动作都是机器人变好的。labview通过通讯,启动或停止机 ...

那这个就简单了: 这个控制模块有哪些可以控制的端口?
1) 通信口:  GPIB,CAN,LAN, USB,RS232/485? ---> 程序发命令下去控制就好了。
2) 可控IO: PC --> MCU ---> Rob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