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erlog 怎么在always里面判断寄存器或者引脚电平变.....

楼主(2016-01-20):
verlog 怎么在always里面判断寄存器或者引脚电平变化!

网友A:
把你想检测的信号放到敏感变量里面。话说你不先查查语法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想检测的信号放到敏感变量里面。话说你不先查查语法书么?

我现在是直接用寄存器比较,不过感觉不太好,所以想请教有没有更科学的方法

网友:
在论坛里面搜一下吧。我记的这个问题出现好几遍了;

思路就是跳变一次产生一个时钟的脉冲哈,然后判断这个脉冲;

随便找本书里面都会讲的,基本功哈;

网友: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reg1 <= pin_in;
reg2 <= reg1;
end

assign pin_rise = reg1 & ~reg2;
assign pin_fall = reg2 & ~reg1;

网友:
五楼的方法是最靠谱的,把检测的信号放在always敏感变量里面会受到各种噪声毛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