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60S2的P5口能用吗?

楼主(2016-01-20):
先说一下情况:MCU是44脚的,定时器每5us中断一次,P5.5,P5.4输出100KHZ的信号,第一块芯片,P5.5,P5.4输出电压幅度只有2.5V,为此重新换了一块芯片,第一次刷上程序输出正常了,但把P5.4设为高电平或低电平不让输出100KHZ的信号(在中断里删掉),奇怪的事情出现了,程序刷了几遍便P5.4始终还是输出100KHZ的信号。P5.5口也同样问题,固件确认过已经更新了。 换成其它口又一切正常的。上网查了一下有说P5.5口是没有的,但P5.4应该正常的吧。

补充:P5口,只有P5.5和P5.4两个

网友A:
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还有一种情况是经常遇到的,就是下载的hex文件 不是刚编译的^_^!=

网友:
古二真,
LS老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还有一种情况是经常遇到的,就是下载的hex文件 不是刚编译的^_^!= ...

这个已经排除,我已经说了,已经确认了HEX文件的时间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P5口需要配置那个寄存器才能使用

网友B:
有可编程时钟输出为何不用,5us频繁中断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编程时钟输出为何不用,5us频繁中断不好

P5.4口是有可编程输出的,但因为有4066参与切换,所以只能用中断了。

楼主:
已经基本解决,不是硬件的问题,把定时器1中断代码注释掉,编译一次,再重新恢复再编译一下,下载到芯片就好了。估计是软件的问题,还没进一步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