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12V能用SS16不?

楼主(2016-01-20):
芯片:LNK564 反激
功率:2W
输出:12V
变压器:EE13
匝变比:原100T:次13T
反激吸收:FR107+P6KE200A
次级整流:SS16  (无RC吸收)

批量测试后发现总是在不停开关机几次后SS16短路,损坏率20%。是元件选择问题还是质量问题?

网友A:
关注一下。都12V了就不要肖特基整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一下。都12V了就不要肖特基整流吧?

用肖特基损耗低一点的嘛

网友:
用示波器看Vrrm到底是多少

网友B:
不够的,找耐压再高一些的。
还有,2W用EE13太浪费了。

网友A:
反正你才2W,0.2A不到的电流,直接用FR107啦,还少一种物料

网友:
一定要用肖特基的话,建议换型号,比如SB1100,我有款产品里面带反激变换器输出DC+7V,用这个型号没坏过。

网友:
我15V反激一直用 ES1J

网友C:
如果是高压输入,最高265时你这个肖特基反压为265*1.414*13/100+12=60V,SS16完全没有余量。加上漏感尖峰,余量一般留80-90%,建议取100V反压的肖特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你才2W,0.2A不到的电流,直接用FR107啦,还少一种物料

FR107试过了,变压器,钳位管,IC,FR107都发热严重。这还是在0.15A的负载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高压输入,最高265时你这个肖特基反压为265*1.414*13/100+12=60V,SS16完全没有余量。加上漏感尖峰, ...

是啊,当初做测试的时候没SS16,随手就用了SS14,10多块板,还真是走狗屎运了,一个都没坏。本着留余量就选了SS16.难道当初用的SS14是进口货? 不要问我为什么没计算,我不会告诉你我以为1~2W的东西没那么讲究。反正这个电源又不在于电压精度纹波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够的,找耐压再高一些的。
还有,2W用EE13太浪费了。

不是吧?不过可用和这IC有关吧。EE13一般能做多少W?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不过可用和这IC有关吧。EE13一般能做多少W?

可以参考AP公式。与频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