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传电台为啥都是半双工的?

楼主(2016-01-20):
数传电台为啥都是半双工的?这是为啥?

网友:
买两台绑一起就是双工了

网友A:
电台只占用一个频率,一个信道怎么全双工,两个电台,占两个频率就行了。

网友:
考虑主要是共用天线问题,全双工的话就需要异频工作、双工器之类的,成本增加太多

网友:
一起收发不干扰吗?手机是分上行频率和下行频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台只占用一个频率,一个信道怎么全双工,两个电台,占两个频率就行了。 ...

那蓝牙呢?

网友:
其实手机也是半双工的,数字化处理没感觉而已。

网友:
用过对讲机吗?原理一样

网友B:
如果切换时间快,也可以模拟成全双工的吧。

网友C:
一个信道  跟一根导线一样  没法全双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切换时间快,也可以模拟成全双工的吧。

说的不就是wifi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信道  跟一根导线一样  没法全双工

淘宝上有2.4G无线模块,声称是全双工,难道都是伪全双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有2.4G无线模块,声称是全双工,难道都是伪全双工?

2.4G也有好几个信道的。另分时复用可以实现双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G也有好几个信道的。另分时复用可以实现双工。

学习了,433M无线的不是也有好几个信道吗?能分频复用或分时复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433M无线的不是也有好几个信道吗?能分频复用或分时复用吗

理论上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个信道  跟一根导线一样  没法全双工

固话也是一条线,全双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学习了,433M无线的不是也有好几个信道吗?能分频复用或分时复用吗

一直有人在400M分时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有人在400M分时复用。

是不是类似于多线程的赶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类似于多线程的赶脚?

只是简单的 一个发射,另一个接收, 一秒后换过来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固话也是一条线,全双工

呃 好吧 多频? 真心不清楚电话信号

网友F:
BLE 每次event 会触发两次RF操作,一次TX 一次RX, 其实也算是半双工

楼主:
引用 网友F:
BLE 每次event 会触发两次RF操作,一次TX 一次RX, 其实也算是半双工

所谓蓝牙(Bluetooth)技术,实际上是一种短距离无线电技术,利用"蓝牙"技术,能够有效地简化掌上电脑、笔记本电脑和移动电话手机等移动通信终端设备之间的通信,也能够成功地简化以上这些设备与因特网Internet之间的通信,从而使这些现代通信设备与因特网之间的数据传输变得更加迅速高效,为无线通信拓宽道路。蓝牙采用分散式网络结构以及快跳频和短包技术,支持点对点及点对多点通信,工作在全球通用的2.4GHz ISM(即工业、科学、医学)频段。其数据速率为1Mbps。

采用时分双工传输方案实现全双工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F:
BLE 每次event 会触发两次RF操作,一次TX 一次RX, 其实也算是半双工

本质上还是半双工。。。。。。。

楼主:
引用 网友F:
BLE 每次event 会触发两次RF操作,一次TX 一次RX, 其实也算是半双工

组网和这个全/半双工有没有关系? 看到有的通信是点对点  有的是点对多点 有的是可以组网。。。。。。。。很迷糊

网友:
应该是天线上面的考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