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的内部晶振比外部的晶振坏吗?

楼主(2016-01-20):
我现在用内部的晶振做的电机驱动。现在发现。有时候,要从新启动pic。是不是内部的晶振比外部的晶振稳定性不好。

网友:
单片机的内部晶振应该是RC震荡电路,对温度敏感而且稳定性稍差,外部晶振稳定性要好很多

网友A:
抗干扰内部RC振荡器好。
频率的稳定性,差点。

另外,晶振容易摔坏。

网友:
内部RC振荡器可靠性高,对精度要求不高就尽量用内部RC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抗干扰内部RC振荡器好。
频率的稳定性,差点。

我现在发现。单片机会停止运行。电机干扰pic。pic停了。

网友B:
我们做电机控制一直使用内部RC振荡器,未发现被干扰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做电机控制一直使用内部RC振荡器,未发现被干扰的情况

那你们也用内部复位吗?

网友C:
你有把internal external osc failure switch over 关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有把internal external osc failure switch over 关掉吗

你说的是 internal/ external switchover  跟 fail-safe clock monitor  这2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 internal/ external switchover  跟 fail-safe clock monitor  这2项吗?

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们也用内部复位吗?

外部阻容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

好的。谢谢了

楼主:
我端口不够。用了内部复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端口不够。用了内部复位了。

使用上电复位也是okay的

网友:
用过PIC的内部晶振,EMC,高低温,振动都没什么问题,因为对精度要求不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