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US主机设计的疑问?

楼主(2016-01-20):
从机接收使用的是TSS721这款,现在要求设计一个主机,来进行通信。

有以下几点疑惑:

1、(假设跟前级使用的串口通信)这个主机基本的功能只是将串口数据转换为MBUS协议的高低电平通过MBUS+-总线简单的发出去?

2、为什么MBUS两条线没有极性,这样的话,这两条线不就是一样的了么,不管是收数据,还是发数据,两条线的电瓶是否一致?假设两条线变化一样,设计的时候,设计一条,另一条复制个一样的?

3、若可以将串口数据转成MBUS的协议了,这样是不是就完成了?我看MBUS协议中,还定义了各个层,各种指令,这个跟这个主机有什么关系?

4、MBUS设计还要注意什么。

网友A:
不是MBUS主机没有极性,是从机没有极性,主机是有极性的,因为从机没有极性,所以接线可以不分极性随便接。

网友B:
楼主可以看看相关资料,M-bus主机靠电压差传输信号的,从机通过电流传输信号,这是硬件层面。至于协议就是软件层次的问题了。

网友C:
1、对的,发送通过总线电压的变化,接收通过电流变化
2、主机还是有极性的,从机用了MB6S之类的整流器件
3、就时个硬件协议
4、注意过载保护,现场接线的是各种各样SB,过载的,短路的,220V接到MBUS线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MBUS主机没有极性,是从机没有极性,主机是有极性的,因为从机没有极性,所以接线可以不分极性随便接。 ...

这么说的话,从机发送的信号也应该有极性,那从机发送的电流信号,是通过Mbus -  还是 MBUS + 传回的?还是没有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看看相关资料,M-bus主机靠电压差传输信号的,从机通过电流传输信号,这是硬件层面。至于协议就是 ...

一个主机的话,简单点,只要能将协议转换就成。

软件层次的,在 两端的设备 和 终端那边实现就可以。

我的理解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对的,发送通过总线电压的变化,接收通过电流变化
2、主机还是有极性的,从机用了MB6S之类的整流器件
3 ...

最后一个把我看哭了,,,220V接上去。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主机的话,简单点,只要能将协议转换就成。

软件层次的,在 两端的设备 和 终端那边实现就可以。

嗯,软件协议是自己程序编写的问题。至于硬件层面,一个系统就只能一个主机,可以多个从机,因为主机是电压信号传输,多个主机的话电压就拉不下来了。从机是电流,带载量小的话从机基本不用怎么考虑,主机部分自己做,简单点就是只要可以发送36V和24V电压切换就可以实现数据发送了。接收端整个取样电阻再加放大就可以了。你可以TI看看那个电路就知道了

网友B(2019-11-12):
引用 楼主:
这么说的话,从机发送的信号也应该有极性,那从机发送的电流信号,是通过Mbus -  还是 MBUS + 传回的?还 ...

从机里有桥,所以没啥正负,主机那整个电阻,整一堆比较器把10ma电流分出来就行了。好久没看帖子看了不知道楼主还玩不玩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机里有桥,所以没啥正负,主机那整个电阻,整一堆比较器把10ma电流分出来就行了。好久没看帖子看了不知 ...

不玩了,这就是烂尾工程,让我去接锅,还好当年没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玩了,这就是烂尾工程,让我去接锅,还好当年没接。

没事就好,其实M-bus也没啥别的东西,丛机就是看721芯片手册就好,最多自己调一下静态电流,主机发送就是36V24V变就行。接收检测回路电流,1mA-10mA变化就是数据。带多少丛机有个静态电流,和那个电流比较高出10mA就是来数据了。以后有机会了玩玩就明白了。

网友(2020-06-03):
引用 网友B:
没事就好,其实M-bus也没啥别的东西,丛机就是看721芯片手册就好,最多自己调一下静态电流,主机发送就是 ...

有相关资料吗,接收电路有点迷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