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加工外壳,正反面加工过程是如何定位的

楼主(2016-01-21):
看到阿莫要出可以加工外壳的CNC,很是感兴趣,不过对加工中心的加工工艺不熟悉。比如铝合金外壳,肯定两面都要加工的,问题是,加工完A面,换到B面,是用什么方法定位的?

有没有从事这方面的坛友能指教一下。

网友:
同问!小型业余的不会是手动对位吧 自己画线然后手工定位0点

网友:
也想知道 。

网友A:
我觉得有量的话是有工装定位的

网友:
上工装 上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有量的话是有工装定位的

那在打样时候呢?有没有什么技巧

网友:
有条件的肯定上工装,一个两个的还是人工去对位吧

网友:
打样估计是用分中棒吧

网友B:
就我做木雕的经验来说,双面雕刻都是做工装才能完美衔接。
有些人用特殊的平口钳,保证反面以后位置坐标不变。
我是用代木挖槽,雕完镶嵌进去,雕反面,完美衔接,接刀线都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我做木雕的经验来说,双面雕刻都是做工装才能完美衔接。
有些人用特殊的平口钳,保证反面以后位置坐标不 ...

看来工装必须的。不过有CNC的话,做一个工装也容易

网友:
有一种cnc叫卧铣,有一个轴叫b轴。如果你的盒子是六面体,六面封闭,当我没说过。

网友:
CNC有测头的,可以测量参考面的位置,然后计算偏移量,就能定位工件零点位置。

网友C:
我是在模型四角雕刻定位孔,通透式的。正反面都用螺丝固定,有误差。

网友D:
批量就用工装,少量就用寻边器也叫分中棒来定位加工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批量就用工装,少量就用寻边器也叫分中棒来定位加工原点。

新技能get√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在模型四角雕刻定位孔,通透式的。正反面都用螺丝固定,有误差。

再铣两个或者四个小孔,插入小钢棒来定位,这样误差就会小到忽略不计。

网友:
4轴夹住 翻转?

网友:
没有看明白 也没听懂

网友:
做外壳很需要的.经常话大量时间选择一个合适的外壳.
外面的CNC还是挺贵的,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方案(10个以内的外壳开孔定位之类的)
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E:
太简单了。你去手板厂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我在用雕刻机给买来的没有孔的外壳开孔时是先找了一块比较厚的PVC板子,固定好,画好图纸后定好工件原点,在这个点上钻下一个孔。以后再上这个工装时就靠这个孔定工件原点。
然后在PVC上先雕刻一个坑,和要加工外壳一样的,深度5MM左右就行,先小点,经过几次测试后,使他能正好紧紧的把外壳放进去,然后就可以了
最好在边上加一个口子,这样方便把放进去的外壳撬出来。这样速度还行吧,精度也够用

网友:
我的方法跟楼上类似,是在垫板上挖坑,再把工件嵌入坑来定位的。这样对垫板有一定的消耗,为了降低垫板的成本,我收集别人装修扔出来的复合木地板边角料,用来做要求不高的垫板,效果也可以。我是不是太小气了?

网友:
翻面后先用杠杆百分表吸在主轴上,打表把工件xy轴放正,然后固定好工件。如果不能压就要用胶水粘了。然后分中计算相对坐标偏移。然后

网友:
开定位孔,台面装定位销。

网友:
加个D轴 直接翻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简单了。你去手板厂看看就知道了

就是没有机会去看,其实我更想去iPad的外壳生产线看看。

网友:
太简单了。
1 加一个90度的直角槽定位。
2 打两个销钉孔

网友:
找两条定位边,翻面时重新对刀。

网友(2016-02-29):
学习来了,不知道手板厂怎么做的。

网友:
确实是个麻烦事,重定位好麻烦

网友:
定水平与垂直两个方向基准面,不规则的找两个距离较远的基准孔定位